[家电] 拆解并维修年代燃气灶JZT-F369AA

楼主(2021-04-09):
买的二手房厨房里的燃气灶不好打火了,没事拆开看一下。算下时间,应该有差不多7年了。右侧灶拧了开关不打火,左侧灶正常。应该是右侧经常炒菜,开关接触不良。这个灶是带熄火保护的,点着火松开开关后接着打一阵火后电打火才停止打火。铭牌信息,看时间很长时间了,应该快过保质期了吧,火力还是很猛的,比之前买的华帝的烧的充分些。

掀开燃气灶上面的玻璃面板,看到内部结构。两个灶具,一个点火器,灶具上有热电偶。

进气阀是机械式的,不消耗电池电量,这个灶只用装一节1号电池就可以用。

拆开点火开关,是一个微动开关,拆下测试,可以正常点火,关火。只是闭合后电阻值稍微大了一点。

维修前微动开关弹片有点变形,按下开关到中间位置处弹片压不下去,会造成触点断开打不着火,把弹片掰正就可以了,现在正常点火,也不用更换微动开关。
顺便说一下,那个灶用的时间长了,水盘固定螺丝锈死在上面,好难拆掉,最后只拆下5颗螺丝。
整体来说,这个燃气灶还是不错的,质量还可以。

网友A:
你们信不信,我为了拆开我家“我乐牌燃气灶(德意定做)"",维修那个电磁阀,由于分火盘无法自拔,专门去下大单花费几十元买了一个拉马,由于拉马脚厚不能很好的卡入火盘,我就打磨薄一点,,最后终于取下来了,我是不是大手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信不信,我为了拆开我家“我乐牌燃气灶(德意定做)"",维修那个电磁阀,由于分火盘无法自拔,专门去下大 ...

我用锤子和一字螺丝刀慢慢敲开的

网友B:
宿舍煤气灶不好用,我拆开清理了,结果火变小了。。太尴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宿舍煤气灶不好用,我拆开清理了,结果火变小了。。太尴尬了。。

可能是气路堵塞了

网友:
铭牌功率标定是千瓦,便于对比电炉。煤气灶效率一般40%,这火力和2千瓦的电磁炉类似,还不错。

网友C:
做工还是挺好的,现在买这种的至少600往 上了吧,火盖是铜或是铝的,13年的产品,当时用料估计还可以,现在好多平价货都用的铁的火盖,铜盖的动不动就大几百上千,几千的了!

网友D:
这个面板怎么拆开的,就上面那层玻璃,我家的看着是下面一圈双面胶粘上的,带漏气保护的,电磁阀不好使,经常半天不出气,出气才能打着火,上次拆半天没拆开放弃了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这个有点年头了,还是双眼的灶,用上电磁炉已经好多年前换单眼灶了(迅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面板怎么拆开的,就上面那层玻璃,我家的看着是下面一圈双面胶粘上的,带漏气保护的,电磁阀不好使,经 ...

我这个是把水盘拿掉就可以把玻璃板取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还是挺好的,现在买这种的至少600往 上了吧,火盖是铜或是铝的,13年的产品,当时用料估计还可以,现在 ...

产品质量不错

网友E:
什么灶就不关心了

就想问问楼主在哪,房价几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灶就不关心了

就想问问楼主在哪,房价几多

重庆,二手房价快8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