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爱国者(黑暗骑士450DK)电脑电源

楼主(2021-04-09):
不多说,请看照片

网友:
水平有限,看不出好与不好,

网友:
爱国者那么省料啊,有点失望了

网友:
之前对爱国者电源的印象还可以,用了几个以后才发现这货会供电不足,两块机械盘竟然带不起来,还不及99的长城

网友:
这个品牌已烂

网友:
这个用料对不起这个称号啊

网友:
一般般吧,主电容是杂牌电源上经常见到的品牌

网友:
爱国者电源的标称参数可信度不高

网友(2021-08-01):
这块电源聊了电源线用了铁线,其它都 还好,输出电容都是双组的,

网友:
以前买过一个同系列的570dk,后来因为硬盘大4D接口针掉出来与机箱短路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