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修“HP Deskjet ink Advantage 2675”打印一体机不进纸

楼主(2021-04-09):
同事家一台HP Deskjet ink Advantage 2675”彩色喷墨打印一体机,进纸不正常,拿过来修。

先检查,显示E4错误码,使用各种方法都发现不了有卡纸,按官方的办法,按住“电源”按钮,按次“取消”按钮,按次“开始彩色复印”按钮,然后松开“电源”按钮。送入一页纸打印机发出一分钟左右的噪音反复清卡纸,但没有用。

看下型号

这是一体机,带扫描和复印功能。

开拆,先把下巴处的3个螺丝拆掉,就是出纸的托板。然后把上扫描板的一边的2个螺丝拆了。

螺丝是6角星的,要用特殊螺丝刀头。

再把上扫描板的另一边的2个螺丝拆了。

然后可以把上扫描板拿下来。

拆下时,上扫描板上有两排线,分别接扫描头和显示按键板,要拔了。

内脏如下 ,为方便操作,把后面进纸的靠板也拆了。

把后面进纸的靠板也拆后,观察一下,接上电源打印,发现进纸到下面绿框处纸就走不动了,这个区域如果拆开,一是会搞一手墨水,二是不好安装。

于是找来一个拉杆文件夹,剪下一部分,把长塑料片当硬卡片用。
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用硬铜版纸,但夹住后容易产生新的碎纸屑。

把长塑料片装到进纸路径中。然后想办法塞入前面说的卡纸框区域,如果不好塞,可以手转齿轮辅助。
塞出头后,手拉长塑料片的两端,然后强行来回拉扯,做锯割动作,把卡纸区域各种碎屑排出来。

出来很多杂物,除了两根牙签,还有一些芝麻大的碎屑,在狭小间隙中越卡越死,把进纸通道堵了。

装机,打印OK。

花费:报废公家拉杆文件夹一个,罪过。

网友A:
破坏公物。把打印机还了,赶快赎罪去吧

网友B:
不错,我有一台三星4623fh手动进纸必卡纸,纸盘的纸却又没事,折腾了一下无果,,,,,,,

网友C:
左边哪个屏幕是个假的?

网友:
检修思路正确,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我有一台三星4623fh手动进纸必卡纸,纸盘的纸却又没事,折腾了一下无果,,,,,,, ...

手动进纸通道内有异物、橡胶材质的搓纸轮老化了,还有的是进纸继电器吸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边哪个屏幕是个假的?

是真的,小液晶屏,只显示错误码,复印份数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坏公物。把打印机还了,赶快赎罪去吧

几毛钱一个的拉杆文件夹,设0.5元一个的薄款。
按一万元的月薪算, 一个月工作21天,每天8小时,合到60元/小时,即1元/分钟。
所以只要加班30秒,就可以完成赎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动进纸通道内有异物、橡胶材质的搓纸轮老化了,还有的是进纸继电器吸合问题。 ...

你说的问题应该都不是,
手动进纸通道检查了没有异物,况且手动进纸通道与自动进纸就是一个通道,
搓纸轮老化也不像,自动手动通道就是用一个搓纸轮,自动进纸重来没卡过纸,况且卡纸时纸已过搓纸轮
进纸继电器也不像有问题,因为卡纸状态是打印了一部分,纸还没出来完一半左右就卡纸不出来了,那个状态纸已经过进纸继电器了,也过硒鼓了,加热棒过了一半左右,
反正就是奇怪,

网友:
修这种叉故障原因比较费时间

网友(2021-11-21):
快自首!我是来学习怎么拆这款机子的。

网友(2022-09-13):
这打印机看起来就像玩具似的,太简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