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今天终于实践一下TL431电路调压

楼主(2021-04-09):
首先发张温总的原理图 之前也看到很多大神改可调电源就是动的 这个431 一直没有机会实践
偶得一台交换机,身边没有9V电源 就杀了一台12V1A 果然有TL431电路
简单的画了一下电路,外接10K电阻 7.5K降至了8.97V  上图

杂牌12V 1.25A 电源

外接 10K电阻

7.5K 调至8.97V

画了一下电路
谢谢观赏!

网友A:
这个电源是帝闻品牌的电源,台系工厂出品,不个杂牌吧

网友:
我觉得用431改电压,原电压和改后电压变化不大还行,变化大了最好还是改改变压器绕组或者功率管吧。我只改了一个,5V的改到6.3V

网友B:
DVE可不是杂牌,这是正规牌子

网友:
手头有一个DVE的小电源,9W变压器,输出9V/1A交流电压,实测空载15V,用料和做工都还可以。改了一下,输出DC 9V给DENON DAT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是帝闻品牌的电源,台系工厂出品,不个杂牌吧

谢谢科普 !

楼主:
引用 网友B:
DVE可不是杂牌,这是正规牌子

三人行 必有我师

网友:
最基本的操作,不错

网友:
重在实验,理论上说这种改动应该控制在小幅度范围内,感觉这种电源通过调整下拉电压幅度小些而上拉电压幅度就很大。

网友:
单端反激式电源稍微调节还行的,不建议用外接电位器,最好用多圈小微调焊在板上调试,因为TL431的R脚在线内阻挺高,拉长线容易干扰导致震荡不稳定有自激声.最近临时紧急改了一台1300W的PC电源做输出电压微调测试,3.3V有位置找到了FB下端电阻,直接改大15%后接一个电阻串可调到地,12V没有位置找不到FB下端电阻,只能增加并联一个分压取样,因为是长期可调所以拉延长线外接,后来12V发现有轻微干扰,3.3V没有问题.
附图是数字电源供电和改的微调电源对比.

网友:
悄悄跟你说:电路图画错了(光耦1、2脚极性反了)。

网友(2023-04-27):
9V供电的交换机,路由器类网络设备,我直接统一上 12V 。

网友(2024-06-21):
三人行 必有我师

网友:
悄悄跟你说:

网友C:
进来学习,学习,万一哪天有用了,至少知道在哪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来学习,学习,万一哪天有用了,至少知道在哪找

我就不知道怎么找

网友(2024-09-19):
KA3842+LM358+TL431方案充电电源改0V起调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