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三星850固态应该是假的 开卡试了很多版本都不能识别闪存

楼主(2021-04-09):
请大神指导 附上开卡软件

楼主:
2258开卡工具合集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lz1Nf7KNb8FV8ZG34jlZQ  提取码:y4ya

网友:
自信点,就是假的

网友A:
别应该是假的啊,真的三星只用自己家的主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应该是假的啊,真的三星只用自己家的主控吧

那这个怎么开卡啊?试了很多工具都不行

网友B:
说不定壳子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不定壳子是真的

怎么开卡?

网友C:
找2258XT+BISC3或者BISC4的工具看能不能识别出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2258XT+BISC3或者BISC4的工具看能不能识别出型号

BISC3下载了 不能识别

楼主:
有没有大神??

楼主:
FlashMaster检测结果
闪存ID:SDUNCIAMA-064GCE, SDUNCIAMA-064G, SDUNCIAMA-064GB, SDUNCIAMB-064GB, SDUNCIAMA
控制器:SM3271AB, SM3281AB, SM3281BA, SM3281BB, SM3282BB, SM2258XT, SM2263EN, SM2263XT, CBM2199E

楼主:
多谢 试了很多都不行  用了你的这个已经成功开卡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试了很多都不行  用了你的这个已经成功开卡 谢谢

固件多找就是,

网友(2021-10-26):
我手上也有一个这样的,能检测到不能分区格式化,也想整整它,可惜俺是新手下载不了。

网友(2022-09-03):
引用 楼主: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lz1Nf7KNb8FV8ZG34jlZQ  提取码:y4ya

请问一下 你用的那个工具呀? 我的id跟你一样的,试过所有的固件都不行呢?  麻烦告知一下

网友(2022-10-16):
这个用2258XT-BICS4可以开的~

网友(2024-04-24):
同样的ID   但是运行还是报错

(0x22):  Flash Connectivity Test fail

======= DLL Error Message =======

(0x08):  _SMIPtestFlashConnectivityTest report fail
(0x12):  FlashID is different with FlashDB

----------------------------------------------------

Selected FlashID = 45,3E,98,B3,76,6B

<< FlashID for each Channel and CE >>

             CH0                CH1                CH2                CH3
CE0   45,3E,98,B3,76,6B  FF,FF,FF,FF,FF,FF  45,3E,9C,B7,76,6F  FF,FF,FF,FF,FF,FF
CE1   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
CE2   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
CE3   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
CE4   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
CE5   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
CE6   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
CE7   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

网友:
有没有人可以分离PKG文件,有个固件是PKG格式,不知道能不能编辑修改成BIN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