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飞利浦xenium9a9++电池替代修复 点亮这个收藏品

楼主(2021-04-09):
锂电池正极接电池触点 负极触点坏了 量了一下和屏蔽罩相通 就把负极接在屏蔽罩上 成功点亮

网友:
很怀念这机器,轻松用个两周不充电

网友:
一代神机啊,到现在还未被超越的1月待机

网友:
这种就别修复了,拆了屏幕玩单片机还差不多,有没啥特别的,造型好点的怪一点的老机器还有修复价值

网友:
依稀记得这个机器的卖点是超长待机

网友:
误认为是陈年旧帖翻上来了,认真看看却不是那么回事。

网友:
飞利浦好多手机都是超长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