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改装外挂18650电蚊拍 突然不猛了

楼主(2021-04-09):
我这个改装电蚊拍坏了 改装外挂1865 内部加升压模块 升6v很猛的 突然不猛了 螺丝刀试一下只有一点点电

楼主:
升压模块没问题 感觉这个红色电容有问题

楼主:
大家电蚊拍都用这个

网友A:
我家那个貌似也快裂了,感觉电蚊拍上的这个电容估计是个消耗品。

网友B:
之前的可能是耐压不够内部击穿,楼主可以试试换成4千伏耐压大一号电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的可能是耐压不够内部击穿,楼主可以试试换成4千伏耐压大一号电容器。 ...

体积不知道合不合适

楼主:
这红色电容经常坏 前几天刚换小吊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那个貌似也快裂了,感觉电蚊拍上的这个电容估计是个消耗品。

对,拍多少次就报废!

网友C:
好像换黄色的安规电容能抗用些

网友D:
我家的电蚊拍3年了依然坚挺,改了18650一年充一次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的电蚊拍3年了依然坚挺,改了18650一年充一次就够了。

6v供电很猛的 经常空爆

网友:
不用升压到6v也很猛  1.减小功率管E极的电阻 2.并联一只472 2000v高压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换黄色的安规电容能抗用些

这些高压cbb电容都是2kv,安规耐压不够吧?

网友E:
里面铅蓄电池不是4V的吗,锂电升压到6V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里面铅蓄电池不是4V的吗,锂电升压到6V高了

就是要高才猛

楼主:
原装153 买两个 买一个容量大点 评论区有人试过

网友:
击穿了。 打蚊子不用一直按住开关,很难坏

网友:
原来如此啊,换大一点的电容

网友:
换D882三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153 买两个 买一个容量大点 评论区有人试过

大容量的换完效果如何  有没有比原来的威力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