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和电脑cpu主板一样高级的ABB开关电源

楼主(2021-04-09):
单位垃圾堆捡的,看着散热器不错,拆开发现里面有乾坤

网友:
结构好复杂啊

网友:
应该不是电源,变频器把,电源貌似不需要这么复杂哈

网友:
确定不是变频器主板吗?虽然变频器也算是种开关电源。

网友:
应该是变频器,看到那个像网卡口一样的接口了,应该是接显示屏的那个接口

网友:
看着像是功率部分和单片机等有故障的变频器,如果是通用功率器件可以替换修复,如果是单片机故障不太好弄。

网友:
看图2,我也怀疑是变频器的igbt模块,说实话大婶来解答下真是开关电源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