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高人这个模块芯片针角怎么接?uBlox MAX-7 GPS

楼主(2021-04-09):
主题: 我汽车上的导航GPS没信号. 各方面都测试了, 感觉是GPS芯片有问题.
所以先拆芯片. 基坐上一个引角铜皮掉了, 不知道有没有用.

新芯片正在路上快收到了.

有高人能解说一下这个芯片的引角工作原理吗.  GPS没信号, 这周边电路有问题, 还是芯片有问题.

下面上几个图片, 大家帮看看, 这张图是借用网上一个小图片, 针角很明显, 借此图来介绍一下.

这是文档

这是我的大作, 弄掉了, 搞的黑乎乎的

这是原厂的芯片, 板板正正,

我猜想是不是芯片没坏, 是射频输出的电路有问题呢, 比如那个C168下的G_L1会不会坏了, 射频信号没发出来.
请高人讲讲, 怎么能让GPS有信号,

能不能搞个TTL输出的GPS模块板, 飞线焊上面, 不要这个芯片, 行不行呢.

网友:
先检查供电是否正常,再分析IC工作条件能不能满足

网友:
看了原厂图,这手艺属实是大作。。哈哈,不懂,帮顶

网友A:
这焊工……这种问题一般都是电源或者周边电路的问题,不查电源先拆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焊工……这种问题一般都是电源或者周边电路的问题,不查电源先拆芯片? ...

主要是我不懂啊, 领教了!!! 我现在也感觉是周边电路有问题.

网友B:
你把模块引脚搞反喽 掉焊盘那个应该是sc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模块引脚搞反喽 掉焊盘那个应该是scl

这引脚有用吗, ??

网友:
这种芯片没有合适的工具,确实不好拆,我以前修过类似设备深有体会,以前用过台湾鼎天的GPS模块REB-3571LPX

网友:
是SCL编程脚掉焊盘了,应该可以修复,手术刀挖一下底角。你这手工不知道怎么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