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CB固定&焊盘上孔的作用?

楼主(2021-04-09):
大家好,如图,蓝色PCB上孔

目测,那两个孔与主板固定孔相仿
应该,是固定作用

而绿色PCB上两种孔,小的我知道是直列2.54排针
我不懂的是蓝绿PCB都有的,输入输出焊盘上的孔的作用
且绿色PCB如果想固定,是不是也不是用螺丝,那应该如何正确固定它?

谢谢

网友A:
设计上就没有留固定孔,当然是双面胶一贴

网友B:
绿色上的小孔是焊接电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上就没有留固定孔,当然是双面胶一贴

请教输入输出焊盘上的孔的设计目的与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绿色上的小孔是焊接电线用的

焊盘本身就是焊导线或者元件
没有这个孔,一样焊呀

网友:
+-那孔不就是焊线的罗,估计你问的是板上那些铜箔上小的过孔吧

网友:
蓝色板子那两个对角线大孔是用来固定的.
绿色板子没有固定孔, 只是用来穿线焊接

网友C:
既可以用来固定,又可以接正负极输入输出。大孔没有线路连接就是固定螺丝的。小孔有连接就是接端子接线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可以用来固定,又可以接正负极输入输出。大孔没有线路连接就是固定螺丝的。小孔有连接就是接端子接线都可 ...

静下心来,安心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可以用来固定,又可以接正负极输入输出。大孔没有线路连接就是固定螺丝的。小孔有连接就是接端子接线都可 ...

发现你运用的很巧妙,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盘本身就是焊导线或者元件
没有这个孔,一样焊呀

孔可以接铜柱也可以接电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输入输出焊盘上的孔的设计目的与作用

穿线焊接,线从另一面走

网友D:
可以把线穿进去焊,更牢固,单面焊盘不抗造,拽拉,焊接温度高,都可能会掉焊盘,不要问,为什么会拽拉.
至于如何固定..... 请问,你做饭要别人给你写个操作流程么?

你想怎么固定,怎么固定,往那一塞,热熔胶,双面胶,703-4-5-6-7,加PCB底板,什么条件怎么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把线穿进去焊,更牢固,单面焊盘不抗造,拽拉,焊接温度高,都可能会掉焊盘,不要问,为什么会拽拉.
至于如何 ...

感谢你的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