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车了,求助WR886n路由器无线桥接搜不到ap广播

楼主(2021-04-09):
今天刚刚拿一台新的886n,老版本的,不支持app绑定管理,打算测试下无线桥接的功能,结果发现老版本的界面设置真······吐了。关键是按照官方的设置教程来的话,wds搜不到周围的wifi广播啊,我周围有四五个信号强的wifi呢,它怎么显示搜不到?换浏览器也是这样!各位大神来看看咋整?

网友:
没玩过这种垃圾货,纯围观...

网友:
记得以前好像wds是要同一品牌的机器,而且好像是wep加密的,现在都没有wep加密了,刷个openwrt随便折腾

网友A:
没扫瞄出信号,不需要设置密码    二手市场一块在买一个试试,是不是路由器坏了,或者升级下固件试试

网友:
升级下固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扫瞄出信号,不需要设置密码    二手市场一块在买一个试试,是不是路由器坏了,或者升级下固件试试 ...

谢谢,询问了厂家,表示这款低版本的是不支持无线中继的。要app的版本才能无线中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询问了厂家,表示这款低版本的是不支持无线中继的。要app的版本才能无线中继 ...

自己更新固件就解决了

网友:
你的频宽和信道都固定,你既然中继桥接,当然要和人家同信道频宽,哪里全部选auto。

网友(2022-02-25):
客服说信号太多也会导致这个扫描不到ap的问题,太艹了

网友:
WDS只能中继TP家族的路由器

要选用原生支持WISP万能中继的

要想现用支持万能无线桥接....可能要硬改,,,刷op等可以中继的固件,

没无线桥接经验的,,,早期产品选腾达的

WIFE6之类的应大部分支持万能无线桥接

网友:
没必要折腾了,换一个吧

网友:
这个货太烂了,随便都比这个好

网友:
WDS这种模式,实在那啥

网友:
记得以前用842都可以,那个年代还没有安卓APP

网友:
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楼主的答案解决了我的疑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询问了厂家,表示这款低版本的是不支持无线中继的。要app的版本才能无线中继 ...

不是不支持,而是机子可能有问题

网友C(2022-03-27):
引用 网友B:
不是不支持,而是机子可能有问题

怎么说朋友,我也是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偶尔能扫描到一次,能解决吗?

网友:
我有一台WDR6500V2,,,能桥接,,就是桥接之后无法上网,,确认是固件的问题,,最后只能换固件解决问题

网友(2022-11-12):
引用 网友C:
怎么说朋友,我也是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偶尔能扫描到一次,能解决吗?

因为我的v4新版本也这样,支持app的,突然搜索不到信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