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烙铁架上的小孔原来可以这样用

楼主(2021-04-09):
  这个新烙铁架一直放着积灰,平时用着不多,关键还是懒,很少修东西了。
最近翻小黄鱼的时候没忍住,败了几条烙铁芯,试机的时候没找着那个笨重的
木头架子,顺手拿这个新架子用用。应为要拔插头子试试发热是否正常,加热
后拔下来的头子还是滚烫的,放不好还会滚动掉落,放哪里呢?看见烙铁架上
有个洞,就直接插上去,居然刚刚好,烙铁芯上的定位环刚好卡住,悬着不会
触底。哈哈,解锁新用途。

网友A:
那些洞不就是这个用途吗?

网友B:
这个孔是放高频烙铁头的。

网友C:
我得感觉,最终都是摆设而已,你也用不了几个头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说明书中介绍本来就是用来放烙铁头的。不过,会保留说明书以及能将说明书看完再操作的人好像没不多。

网友:
发现烙铁架的新用途 ------ 用来放烙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说明书中介绍本来就是用来放烙铁头的。不过,会保留说明书以及能将说明书看完再操作的人好像 ...

我见过在上面安装焊锡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些洞不就是这个用途吗?

第一次用这种烙铁架,以前都是用简易版架子钉在一片木头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得感觉,最终都是摆设而已,你也用不了几个头

说得是,平时就用小刀--尖头--小马蹄。偶尔用大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孔是放高频烙铁头的。

没用过高频焊台,只有老式内热和T12:giggle:

网友E:
N年前撸了个楼主这样子的,貌似带了一个拆机头,还没坏。早几天回去都没带出来 太大了。  在外边又撸了个简易的,烙铁上带个小屏幕 两个小按键调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N年前撸了个楼主这样子的,貌似带了一个拆机头,还没坏。早几天回去都没带出来 太大了。  在外边又撸了个简 ...

很成熟的产品,没那么容易坏。我也打算搞个简易的。电池和6串保护板都买好了,发现没啥用,就没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成熟的产品,没那么容易坏。我也打算搞个简易的。电池和6串保护板都买好了,发现没啥用,就没有装。:lo ...

最近想败个热风焊台,无意中在公司的垃圾堆里看到一个,和网上百来块的款式差不多,超级大有木有。无爱。便携的死贵还是算了吧。其实一年都用不上几次,现在烙铁万用表都用的少了,过了折腾的年纪

网友:
头子随着烙铁架一起吃灰

网友:
才发现吧,本来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F:
啊,我烙铁架没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啊,我烙铁架没这个

钻头开孔。

网友:
我用的吸铁石(不是T12)

网友:
这些笔写字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