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IGBT单板焊机求助,已经修好

楼主(2021-04-09):
IGBT单板焊机为什么难修呀,两台了都没修好,老炸管。问IGBT焊机维修要领或基本流程,说明,原机炸管检查没有任何故障,换管后输出正常,试机不打火,开 开关时突然炸管,这次坏了c2二极管,用160代换,驱动电阻10,测波形接和不接驱动变压器,波形变得非常厉害20khz,怀疑驱动问题,换控制板40khz,波形正常换管后,5秒左右炸管,这次坏了驱动电阻10,更换后无输出,最下面是原控制板,4个驱动管其中一个底板如图,原因是管子炸管后,没有全换,因igbt测量正常,内有反向二极管,实际管子已坏,

网友A:
刚通电就炸,还是用一会再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通电就炸,还是用一会再炸?

通电一会就炸

网友A:
炸的时候,机器处于空载状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的时候,机器处于空载状态吗?

是的   试机时

网友:
炸管机有示波器查起来很快,没示波器很不好修!不知你的是那款焊机!

网友:
把主变压器拍个图片看看,感觉是变压器有问题

网友B:
驱动电路有检查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电路有检查过吗???

已检查了,波形也正常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检查了,波形也正常呀

上传波形!

楼主:
已上传波形回复里不知怎样是上传图片,在主题内

楼主:
引用 楼主:
已上传波形回复里不知怎样是上传图片,在主题内

已上传波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上传波形

如果是四点电位波形,在没有按装IGBT情况下,应该正常了,请检查阻容吸收,或是电流反馈!

网友C:
管子是不是假管子,这个很重要。国产假货很坑人的,还有二手打磨的徦管,尤其广东汕头卖的,但嘴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子是不是假管子,这个很重要。国产假货很坑人的,还有二手打磨的徦管,尤其广东汕头卖的,但嘴硬  ...

管子是应该是真的,坏管可看出芯片,但耐压就不知道了,40n120

网友D: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OUMhMvC_FctRa8H1L4RpEw 提取码: hn3v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发个焊机资料,有需要的保存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OUMhMvC_FctRa8H1L4RpEw 提取码: hn3v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 ...

好的谢谢

楼主:
下面文件用什么打开立创EDA打不开

网友(2021-08-06):
怎请问是么维修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文件用什么打开立创EDA打不开

怎请问是么维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