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新手SM2246XT主控开卡求助!Pret_Zero_Channel_Number

楼主(2021-04-09):
旧固态掉盘了,换了个新的,旧的拿来折腾。用开卡工具开卡,提示坏块太多。于是淘宝淘了两片颗粒

换了上去

这是原来有颗粒的一面,焊盘不好了

用sm2246XT_MPTool_Q0405A能识别到颗粒,其他找了各种版本都识别不到Flash

开卡提示Pret_Zero_Channel_Number(00)   CASE : Check Pretest Fail  (0x30)
这是设置参数

大佬们看一下,还能搞定吗?要咋搞?

网友:
没认ce。这个颗粒要求vccq电压1.8v,在3.3v下不识别。

研究下主控板怎么改电压吧。

网友:
:sweat:01T啊 这颗粒应该贴2258H啊 速度更快

网友:
建议你来企鹅群273915233先学习下吧

网友:
犯了很多错误,首先你得贴回原来闪存在的位置,不然你的第一通道第一CE位是空的,无法开卡的,另外跟楼上大佬说的电压跳线也要检查一下,还有上这个颗粒土狗跳线也要去掉,先多学习一下吧

楼主:
看来得换主控板了大佬们推荐下。要msata接口的,跟手里硬盘盒配得上。

楼主:
大佬们帮忙看下换这个主控板要跳线吗,复杂不?

楼主:
2258xt主控的

网友(2021-09-13):
其实46XT可以开…不过要从FlashDB里加参数,46XT的板子就找那种可以贴9DDL或者0DDL的板子就行,一般那个都有1.8v
我从某鱼上找了三块9DDL的46XT坏盘,直接拆颗粒做U盘,上了两颗NCMG4用的美滋滋,就是不知道寿命有多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