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焊接修复断掉的泛音起子机输出轴、波箱外壳

楼主(2021-04-09):
这一代的无刷泛音严重降低了品质,波箱外壳开裂,输出轴断裂,断了的输出轴上车床车出来台阶,取一个大有5228输出轴也上车床车出来定位台阶,和泛音输出轴结合后焊接起来,勉强算是修复吧。

网友A:
大佬动手能力真强,一般人直接去买配件换上了

网友:
这是遭了什么罪了这个冲击批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动手能力真强,一般人直接去买配件换上了

尴尬的是,现在泛音无刷配件好难买到

网友:
这东西也快变成样子货了,博世、松下都比它强,泛音的外观真丑!

网友:
感觉假货啊

网友B:
电扳手假货太多了各大牌子的假电扳手都有,仿制门槛太低导致山寨作坊也能仿的八九分像,我还见过仿的足以乱真的博世牧田电扳手。泛音现在估计也就四速电钻保险点没假货(这个太难山寨作坊技术水平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扳手假货太多了各大牌子的假电扳手都有,仿制门槛太低导致山寨作坊也能仿的八九分像,我还见过仿的足以乱 ...

大路货才有人仿制,泛音这种定位和销量才没人会去仿制它,不亏死才怪

网友:
得搞个全钢的波箱,这些铝合金的玩意在你手里不堪一击。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路货才有人仿制,泛音这种定位和销量才没人会去仿制它,不亏死才怪

泛音假货确实相对少但也不是没有。泛音行货是保三年的,你要是买的行货干脆直接寄回去给官方换新机或保修都比自己弄省事。如果是闲鱼上买的就不好说了,大概率遇到洋垃圾拼凑翻新机,甚至可能除了塑料外壳是泛音的其余内脏都换了………

网友:
输出轴都能断,看来这个品牌没落了。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C:
焊接技术过关,才能保证同心度和高度不变!

网友:
劳累过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接技术过关,才能保证同心度和高度不变!

这货偏点也无所谓 主要是强度要够

网友:
泛音这个铝壳着实是粗糙。

网友:
泛音可是大名鼎鼎的存在。。。。这质量就。。。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路货才有人仿制,泛音这种定位和销量才没人会去仿制它,不亏死才怪

我觉得也是,仿制泛音估计不如做海鲜牌来钱快

网友:
大佬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焊接技术过关,才能保证同心度和高度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