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全彩屏初识,了解一下板上芯片

楼主(2021-04-09):
手上之所以有P3全彩屏,是由于看了论坛里大神落叶风制作的P3全彩屏时钟万年历,因为是开源,所以也想仿制一个,家里也正好缺一个时钟,网上的成品不是走时不准,外观不好看,就是价格死贵死贵的,总之是各种不满意,看了大神的帖子,一眼相中了,所以买了屏回来,可惜今年单片机价格是非常的异常,暂时就没制作,也不知道我买的屏能不能用大神的程序驱动,所以先了解了一下手上的屏,初略看看其工作原理,有些方面可能认识不够会有错误,欢迎大神们指正!手上的屏尺寸为192*192mm,接口为HUB75,横竖各有64颗SMD2121全彩RGB灯珠,共阳极,板上芯片共有35颗,24颗ICND2038S,8颗DP7268B,2颗74HC245C和一颗74HC04D,查看了数据手册,可知ICND2038S为16路双缓存恒流输出LED驱动芯片,有0-15共16个输出口,接灯珠R、G、B脚,屏的一行有64颗灯珠,又因灯珠共阳,所以2038S可以说是列驱动芯片,要驱动所有的RGB灯珠,共计要64除以16乘以RGB三种颜色计12颗,又P3屏为1/32扫,P3屏的64行就分成上32行和下32行两个部分,一次只能点亮32行中的一行即为1/32扫,上下部分全部驱动就要12乘2得24颗列驱动2038S;

板上DP7268B为行驱动控制芯片,驱动能力为8行,64行就需8颗;

74HC245C为八同相三态总线收发器,在前端控制和后端驱动中间作缓冲和放大控制信号作用;

74HC04D为六位反相器;一般不同厂家的屏就驱动芯片不一样吧,不同驱动芯片,大神制作时钟帖中驱动芯片与我手上芯片有差别,目前不知程序是否适用,如果程序搞不定,查看了不同驱动芯片的数据手册,发现引脚脚位和功能是相同的,设想更换驱动芯片能不能适配程序!
P3屏模组的电路原理图没有找到,拿手上的板和所了解关于模组屏的知识,1/32扫行信号应该是有ABCDE接口,即为HUB75E接口,手上的屏为HUB75接口,没有D信号,板上D对应了GND,实测该点与GND并不接通,而是接到了74HC245C!不知为何这样!放一些实拍图片和网上找到的资料!具体的工作原理还没有完全弄明白!有懂的大神可以科普一下,有机会了买个开发板试着看看能不能自己写程序驱动!
另外,找了一些屏的信号走线图,供有兴趣的朋友看看,如果手上屏有问题,可以试着找找故障原因!

楼主:
好像改版了,和以前发帖不一样,不知道怎么在图片中间加文字,所以只能这样了!

网友A:
搞好了吗?
我的也一直烂尾ing

网友B:
谢谢科普这知识,学习搞个旧屏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好了吗?
我的也一直烂尾ing

暂时搞不了,单片机太贵了,正品STM32F103一百多一片,先放着吧!不会烂尾的,等单片机便宜点再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科普这知识,学习搞个旧屏练手!

屏上芯片功能大致是那样,只是型号不一样,时序不一样,刷新率不一样,驱动程序也不一样!买的是旧屏,新屏大几十一片,还好有旧的,也爱好电子方面,尝试着自己玩玩!

网友(2022-05-10):
引用 楼主:
暂时搞不了,单片机太贵了,正品STM32F103一百多一片,先放着吧!不会烂尾的,等单片机便宜点再做吧! ...

可以用GD的,价格现在到了十几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上芯片功能大致是那样,只是型号不一样,时序不一样,刷新率不一样,驱动程序也不一样!买的是旧屏,新 ...

佩服你们这些能写程序的,我们只能仰慕

网友:
这种LED灯屏都有人玩呀,第一次见,开眼界了

网友(2024-02-28):
请问楼主后来完成了吗?我手里有个P2屏,用的芯片跟你这个板子上的一样,用esp32驱动起来之后显示模糊有重影,不知道是芯片问题还是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