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锂电充锂电,压差多大合适?

楼主(2021-04-09):
探讨个问题,本人有辆锂电四轮,铁锂电池,80伏,25串2并,66ah的,两并132ah,续航80公里左右,平时在家方圆十几公里转转,正常跑电流基本在50-100A之间。有个问题就是,铁锂受温度影响大,还有有时有急事出门,没顾上充电,有续航焦虑,一般过50公里就要想着是不是该充电了,车上只有慢充,四五小时充满。
以上是基本情况,所以想搞个增程电池包,有急事出门就带上,或者万一半路上没电了就让人把电池包送来,接上能到家,毕竟路上半熟不熟的想蹭个充电也不好办,求教的问题是这样的,以轻便为主,接上能跑十公里就行。
如果搞铁锂的32650,是25串还是26串?
三元锂的用两个36伏电池包串起来行吗?还是用两个48伏的串起来?
容量十几安时可以吗?
停车充也可以,关键是要能跑五到十公里,大家怎么看呢?

网友A:
原车用铁锂还是用铁锂,用相同串数可以并联充电,另外可以装一个库仑计,有多少电心里有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车用铁锂还是用铁锂,用相同串数可以并联充电,另外可以装一个库仑计,有多少电心里有数 ...

就是应急用,需要时并上,但是电压不一定一样,有压差,会不会出现瞬间大电流?

网友:
铁锂80V怎么说?标准配置84V26串才是,使用备用电池选择容量得看电机功率与控制器限流。
备用锂电池组应该在控制器限流基础上考虑轻巧些,如果是北方地区尽量选择三元动力电池为好。(高倍率放电)
三轮车、四轮车尽量考虑使用大单体锂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应急用,需要时并上,但是电压不一定一样,有压差,会不会出现瞬间大电流? ...

只要电池组输出电压相同条件下可以并联使用。

网友:
我觉得装个表成本更低...

网友C:
装个转换开关还方便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电池组输出电压相同条件下可以并联使用。

他这个不能直接并,,因他是没电时接的,,7楼说得那样,用转换开关的好

楼主:
转换开关的意思是需要时让备电单独供电?一般五六十安的电流,备电太大了呀
原车铁锂,单块试过,压差0.18伏,一块并一块,电流是0.25安,只是电池组并就不知道了

网友:
直接并联备用电池会给主电池大电流充电,而且你的预算容量在十几安,禁不住你50-100A的放电要求,如果你低速行驶电流还是会很大,现在锂电池很便宜,看你预算多少,满电84v的三元电池容量50A,电池成本2000多,质量还是很好的,建议再搞一组。如果想要低成本那就买一个大功率10A左右的充电器,300多吧,这时候你可以两个充电器一起冲

楼主:
25串铁锂保护板不好找,现在纠结是用铁锂13+12还是13+13串。铁锂的需要自己搞,保护板,连接线,绝缘都得自己弄。另外方案就是搞两个电动车三元锂电瓶,36+48伏的,串起来,这个省事
预算500左右,老代车不值当上高大上的,就是救个急。这个车二三十安就能走,行驶的时候,原电池也应该贡献些电流吧?要求就是几公里到家就成,不用拖车,不用求人去充电

网友:
既然是备用的,用24串铁锂,因为接上去的时候原车肯定没什么电了,这样两个电池电压差距小,互充电流小。
备电经常满电保存,所以最好用铁锂。
沃特玛有的模块是12串16并的,很容易就可以改成24串8并,可以利用原有支架原有连接片

网友:
备电都搞了为什么还要没电时才充?想降低备用电池的充电次数吗?电池很少有用到充电次数达到极限个,干脆直接并同充同用

楼主:
32650的铁锂怎么样呢?25串3并,就是网上没找到25串的保护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个转换开关还方便些

如果备用电池容量小,是不能带动4轮车的。

网友D:
同样是四轮120AH电池,应急充电我采用的方案是:备用铁锂电池24串4并32650,因为这个电池直接带4轮车困难,只好用72V逆变器升压到220V,然后直接用随车充电器充电。缺点是投入成本高,且效率低。开始也想用你的方案,担心备用电池大电流放电,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样是四轮120AH电池,应急充电我采用的方案是:备用铁锂电池24串4并32650,因为这个电池直接带4轮车困难, ...

你接上试过吗?原车是几串的?

楼主:
楼上的朋友,你直接接上试过吗?原车是几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朋友,你直接接上试过吗?原车是几串的?

目前试过24串铁锂电池(满电)给72V蓄电池(缺电)充电,电流在10-20A.

楼主:
要是这样,应该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