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当亮 10W LED拆解

楼主(2021-04-09):
最近小区搞美丽家园,连楼道灯都换了,这牌子我没听说过,心想也就3至5元的货。没想到安装人员说买来是25元/只。
我无语,这里也不作讨论。

市电输入视在电流54.58mA

下面是给上来年纪的老电工看的
只是为了拍照方便在桌面试的,证明一个灯泡也能搞定当今的LED
过去爬上梯子检修日光灯,我是用这个灯泡判断,灯管、整流器、启辉器、供电回路,
是哪个出问题?看灯泡的明暗就可确认整流器是否正常,启辉器坏了只要用跳灯点接启辉器座脚就能个点亮灯管
万用表和电笔不行,登高时手要拿表和表笔,再去测试又要看读数?
而挑灯只要拿表笔去测试,眼睛的余光就能知道好坏,比表简单又安全
梯子爬上爬下不便,用灯泡一次搞定,是在上修复?还是拆下整体更换?如LED不亮,用个灯泡梯子爬上去就可确认供电、LED、恒流器那个出问题,是恒流器一般就在上换一个,如是灯板或要整体更换那就拆下,
毕竟爬上吃力,有些灯具拆下也不便。正确判断可省力又简单
目前的万用表大多数还无法同时测电压和电流,即使可测也不适合被修对象可能是大短路。
强电检修大多数场合只要一个灯泡就搞定。

这个LED 要5.3V以上才能点亮
数字表的二极档搞不定,或许289和87V能点亮

网友:
这设备不错啊

网友:
很好,这电池又可以第二次叫春了。。。。

网友A:
5.3V才能点亮说明用的是双芯串联的高压灯珠,这灯做工还凑合,3-5块实体店肯定买不到,不过25也坑了点,打骨折还差不多

网友:
尽量把功率改小点好些,楼主白炽灯接线,可以找旧插座改下开关增加测试插孔。

网友B:
自制的测试座亮了,走线工整,国际电工插座还带指示灯;测试探针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5.3V才能点亮说明用的是双芯串联的高压灯珠,这灯做工还凑合,3-5块实体店肯定买不到,不过25也坑了点,打 ...

十块以内,那个交流接入的零火距离太近了。

网友:
恒流驱动,不过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3V才能点亮说明用的是双芯串联的高压灯珠,这灯做工还凑合,3-5块实体店肯定买不到,不过25也坑了点,打 ...

TB上看到有家卖8.8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制的测试座亮了,走线工整,国际电工插座还带指示灯;测试探针也不错

LED是自己加的,这个插电板是维修用的, 要带电测试,所以指示灯一定要刺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制的测试座亮了,走线工整,国际电工插座还带指示灯;测试探针也不错

原来的不好看,明装墙插红包买来也没用,这个插空还多,再搞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来的不好看,明装墙插红包买来也没用,这个插空还多,再搞一下

请问底下的几个电阻作何用处?

网友:
25元,小区物业要赚10元,

这个价格,如果有业主委员会的话,可以去投诉了

不过话说回来,很多小区,业主委员会的那几个人,也不太好说

跟物业对比起来,也是多换一批蚊子来吸血。

网友D:
当亮的确是垃圾货色,居然给人炒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底下的几个电阻作何用处?

我没有买功率表(小电流也看不到)
用0.1姆看被修品的电流(要放在零线处取样,安全)
那个100欧已改1欧姆了是看漏电流(用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亮的确是垃圾货色,居然给人炒起来了

TB上卖家很少,看来他们是回扣攻大户

今年上海多处在搞美丽家园,都是区政府街道在搞

外墙刷刷、道路铺沥青等等,我们小区就花1亿200万。
施工单位是上海中交公司,具体干活全是各路游击队。因用装饰瓦换我们屋顶的老瓦,所以我留意他们
他们根本不懂,没施工工艺和图纸,现在那有正规单位现场靠个老法师监工?
我一个外行,一看这瓦片不能用,与他们的总工程师与交涉,一问三不知,不敢与我外行交流技术
最后区政府等相关部门多人一起与我们居民开会决定不换了(只有我这里二排楼不换,其它牌楼都换,已经有多家屋顶漏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买功率表(小电流也看不到)
用0.1姆看被修品的电流(要放在零线处取样,安全)
那个100欧已改1欧 ...

恕我愚笨,没有明白,可否简单解释一下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