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金士顿SV300开卡失败,求教大佬

楼主(2021-04-09):
我这个是FT64G08UCT1-8B,查别人的贴应该对应FT64G08UCT1-8B  东芝6DCJ   98 DE 84 93 72 D7,自己导出来了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xlsx,发现里面好多这个,实在不知道是哪一个,求指点

楼主:
忘了说,是120G,正反面16片~~~

网友A:
flash id写的是27423,256g的,不是120g:doubt:

楼主:
随便找了个相似的主控,果然失败了

<?xml version = "1.0"?>
<Genesis_Log>
    <Log_Body>
~~~~~~~~~~~~~~~~~~~~~~~~~~~~~~~~~~~~~~~~~~~~~~~~~~~~~~~~~~~~~~~~~~~~~~~~~~~~
Overall Summary:
~~~~~~~~~~~~~~~~~~~~~~~~~~~~~~~~~~~~~~~~~~~~~~~~~~~~~~~~~~~~~~~~~~~~~~~~~~~~
                Start Time: Fri, 04/09/2021 @ 06:13:51
                  End Time: Fri, 04/09/2021 @ 06:14:21
             OverallResult: FAIL
                  ExitCode: (0x10090012:SF_GENESIS_IDENTIFY_ERROR)

~~~~~~~~~~~~~~~~~~~~~~~~~~~~~~~~~~~~~~~~~~~~~~~~~~~~~~~~~~~~~~~~~~~~~~~~~~~~
Environment Settings:
~~~~~~~~~~~~~~~~~~~~~~~~~~~~~~~~~~~~~~~~~~~~~~~~~~~~~~~~~~~~~~~~~~~~~~~~~~~~
          Input Parameters: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3:0:0:0
                  argv[3]: /home/gxlwrc/Desktop/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mfp
                  argv[4]: /home/gxlwrc/Desktop/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Configuration_Files/29071.123456.driveconfig
                  argv[5]: 000000000000
                  argv[6]: 000000000000
                  argv[7]: LOG=/home/gxlwrc/Desktop/log/000000000000_localhost.localdomain_DATETIMESTAMP_3.0.0.0_PROCESS_SSD_RESULT.log

                  Log File: /home/gxlwrc/Desktop/log/000000000000_localhost.localdomain_DATETIMESTAMP_3.0.0.0_PROCESS_SSD_RESULT.log
                  Hostname: localhost.localdomain
           Host IP Address: 127.0.0.1
               Port Number: 2
                DeviceName: /dev/sg2
        SF_Genesis Version: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ersion: v1.7.1.20130612-fc14-32bit
         SF_OS_Information: Linux 2.6.35.6-45.fc14.i686 #1 SMP Mon Oct 18 23:56:17 UTC 2010 i686

~~~~~~~~~~~~~~~~~~~~~~~~~~~~~~~~~~~~~~~~~~~~~~~~~~~~~~~~~~~~~~~~~~~~~~~~~~~~
Post Processing Device Information:
~~~~~~~~~~~~~~~~~~~~~~~~~~~~~~~~~~~~~~~~~~~~~~~~~~~~~~~~~~~~~~~~~~~~~~~~~~~~
                   WWN OUI: UNKNOWN
              WWN UniqueID: UNKNOWN
                Serial No.: UNKNOWN
                 Model No.: UNKNOWN
         Firmware Revision: UNKNOWN
              ROM Revision: UNKNOWN
            NAND Page Size: UNKNOWN
     Number Of Chip Enable: UNKNOWN
           Logical Sectors: UNKNOWN
                   NAND ID: UNKNOWN
        Flash Manufacturer: UNKNOWN
              Flash Device: UNKNOWN
~~~~~~~~~~~~~~~~~~~~~~~~~~~~~~~~~~~~~~~~~~~~~~~~~~~~~~~~~~~~~~~~~~~~~~~~~~~~

~~~~~~~~~~~~~~~~~~~~~~~~~~~~~~~~~~~~~~~~~~~~~~~~~~~~~~~~~~~~~~~~~~~~~~~~~~~~~~~~~~
SandForce Genesis Utility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1.7.1.20130612-fc14-32bit

Copyright 2010-2012, LSI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
[Fri 04/09/2021 06:13:51] - SF_Genesis has been invoke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3:0:0:0
                      argv[3]: /home/gxlwrc/Desktop/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mfp
                      argv[4]: /home/gxlwrc/Desktop/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Configuration_Files/29071.123456.driveconfig
                      argv[5]: 000000000000
                      argv[6]: 000000000000
                      argv[7]: LOG=/home/gxlwrc/Desktop/log/000000000000_localhost.localdomain_DATETIMESTAMP_3.0.0.0_PROCESS_SSD_RESULT.log
                     ~~~~~~~~~~~~~~~~~~~~~~~~~~~~~~~~~~~~~~~~~~~~~~~~~~~~~~~~~~~~~

[Fri 04/09/2021 06:13:51] - Instructing the operating system to purge any existing cached data for device: '3:0:0:0'
[Fri 04/09/2021 06:13:56] - Issuing a discovery command for device: '3:0:0:0'
[Fri 04/09/2021 06:14:02] - Discovery command completed...
[Fri 04/09/2021 06:14:02] - Waiting 5 seconds for the system to settle...
[Fri 04/09/2021 06:14:07] - Device designation string '3:0:0:0' is mapped to node '/dev/sg2'
[Fri 04/09/2021 06:14:07] - Proceeding to process SSD device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DeviceName = /dev/sg2
    MFP Package Filename = /home/gxlwrc/Desktop/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mfp
      Configuration File = /home/gxlwrc/Desktop/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Configuration_Files/29071.123456.driveconfig
              Serial No. = 000000000000
         World Wide Name = 000000000000
  ~~~~~~~~~~~~~~~~~~~~~~~~~~~~~~~~~~~~~~~~~~~~~~~~~~~~~~~~~~~~~~~~~~~~~~~~~~~~~~~~~~~~~~~~~~~~~~~~~~~~~~~~~~~~~~~~~~

[Fri 04/09/2021 06:14:07]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Fri 04/09/2021 06:14:07] - Validating Manufacturing Firmware Package: /home/gxlwrc/Desktop/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mfp
[Fri 04/09/2021 06:14:07] - Successfully opened the package: /home/gxlwrc/Desktop/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mfp
[Fri 04/09/2021 06:14:07] - file  /home/gxlwrc/Desktop/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Configuration_Files/29071.123456.driveconfig Loaded successfully
[Fri 04/09/2021 06:14:16]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request detected
[Fri 04/09/2021 06:14:16]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orms to hardware version 0x0
[Fri 04/09/2021 06:14:16] - Successfully extracted *.DriveConfig file: /home/gxlwrc/Desktop/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Configuration_Files/29071.123456.driveconfig
[Fri 04/09/2021 06:14:16] - Extracted Config_ID: 1 (29071) in DriveConfig file: /home/gxlwrc/Desktop/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Configuration_Files/29071.123456.driveconfig
[Fri 04/09/2021 06:14:16] - Extracted SerialOutputControl: 0
[Fri 04/09/2021 06:14:16] - Searching for flashware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9071
[Fri 04/09/2021 06:14:16]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9071
[Fri 04/09/2021 06:14:16] - Flashware image extracted: 29071_fw_cl_mlc_Toshiba_64Gb_FT64G08UCT18B_2Q_2C_1D_S_PP_R01600_s512.vic
[Fri 04/09/2021 06:14:16] - Searching for manufacturing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9071
[Fri 04/09/2021 06:14:16]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9071
[Fri 04/09/2021 06:14:16] - Manufacturing image extracted: 29071_mf_mlc_Toshiba_64Gb_FT64G08UCT18B_2Q_2C_1D_S_PP_R01600_s512.vic
[Fri 04/09/2021 06:14:16] - Proceeding in ROM mode, download feature 3...
[Fri 04/09/2021 06:14:16] - Successfully downloaded MFB to the drive...
[Fri 04/09/2021 06:14:16] - Waiting (5 sec) for the drive to settle...
[Fri 04/09/2021 06:14:21]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Fri 04/09/2021 06:14:21] - FATAL_ERROR: Did not recieve the correct firmware revision. it is reported to be: '20DABBR0', indicating MFB download has failed.
[Fri 04/09/2021 06:14:21] - End of Genesis manufacturing log.
[Fri 04/09/2021 06:14:21] - Exiting...

    </Log_Body>

    <Overall_Summary>
        <Start_Time> Fri, 04/09/2021 @ 06:13:51 </Start_Time>
        <End_Time> Fri, 04/09/2021 @ 06:14:21 </End_Time>
        <Overall_Result> FAIL </Overall_Result>
        <Exit_Code> (0x10090012:SF_GENESIS_IDENTIFY_ERROR) </Exit_Code>
    </Overall_Summary>

    <Environment_Settings>
        <Input_Parameters>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3:0:0:0
                  argv[3]: /home/gxlwrc/Desktop/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mfp
                  argv[4]: /home/gxlwrc/Desktop/MPT/FW_PPRO_6_0_A_Release.1134440.release--123456/Configuration_Files/29071.123456.driveconfig
                  argv[5]: 000000000000
                  argv[6]: 000000000000
                  argv[7]: LOG=/home/gxlwrc/Desktop/log/000000000000_localhost.localdomain_DATETIMESTAMP_3.0.0.0_PROCESS_SSD_RESULT.log
        </Input_Parameters>
        <Log_File> /home/gxlwrc/Desktop/log/000000000000_localhost.localdomain_DATETIMESTAMP_3.0.0.0_PROCESS_SSD_RESULT.log </Log_File>
        <Hostname> localhost.localdomain </Hostname>
        <Host_IP_Address> 127.0.0.1 </Host_IP_Address>
        <Port_Number> 2 </Port_Number>
        <Device_Name> /dev/sg2 </Device_Name>
        <SF_Genesis_Version>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Genesis_Version>
        <SF_Core_Library_Version> v1.7.1.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_Library_Version>
        <SF_OS_Information> Linux 2.6.35.6-45.fc14.i686 #1 SMP Mon Oct 18 23:56:17 UTC 2010 i686 </SF_OS_Information>
    </Environment_Settings>

    <Post_Processing_Device_Info>
        <WWN_OUI> UNKNOWN </WWN_OUI>
        <WWN_UniqueID> UNKNOWN </WWN_UniqueID>
        <Serial_Number> UNKNOWN </Serial_Number>
        <Model_Number> UNKNOWN </Model_Number>
        <Firmware_Revision> UNKNOWN </Firmware_Revision>
        <ROM_Revision> UNKNOWN </ROM_Revision>
        <NAND_Page_Size> UNKNOWN </NAND_Page_Size>
        <Number_Of_Chip_Enable> UNKNOWN </Number_Of_Chip_Enable>
        <Logical_Sectors> UNKNOWN </Logical_Sectors>
        <NAND_ID> UNKNOWN </NAND_ID>
        <Flash_Manufacturer> UNKNOWN </Flash_Manufacturer>
        <Flash_Device> UNKNOWN </Flash_Device>
    </Post_Processing_Device_Info>

</Genesis_Log>

[Fri 04/09/2021 06:14:21] - Overall Result for Device: /dev/sg2 ****** FAIL ******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 id写的是27423,256g的,不是120g

我也有此疑惑,可是封面明明是120G SV300S37A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ash id写的是27423,256g的,不是120g

可是27423 型号也对不上啊

楼主:
到底是哪个号码,希望有大神出现,不胜感激

网友:
话说2241和2281固件是通刷的吗?我手上有个掉盘的8贴nw674(16g,一共120),搜支持列表只有sf2281的固件没2241的固件(搜的颗粒物料号)话说有没有详细教程给一个

网友:
另外短接flash id就是只显示fw号不显示其他能救吗?能救我试试

网友:
这篇看下,顺便先检查你的显卡,sf开卡比较麻烦点
https://www.upantool.com/jiaocheng/ssd/2018/12511.html

金士顿原厂包有这号,我会选27448或27738,不会选27733

网友:
31032或31038
论坛很多人写过教程,要自已搜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