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10寸的低音炮最低要用多少方的线

楼主(2021-04-09):
准备把车载低音炮装起来用,箱体上没有铭牌了,不知道多少功率的,量喇叭应该是10寸的,这个最低用几GA的线和多大的保险胆呢?

网友A:
2.5足够~喇叭上不用结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足够~喇叭上不用结保险

我是指的接电瓶上的电源线和保险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指的接电瓶上的电源线和保险胆

音响都是神学来的~!
不信你可以看一下功放板上面铜板,就那么薄的一层,2~3毫米宽,你说能过多大的电流???

网友C:
看你的极限功率是多少,还要看输出能到这极限吗。P=UI 自己算下I=P瓦/24V电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响都是神学来的~!
不信你可以看一下功放板上面铜板,就那么薄的一层,2~3毫米宽,你说能过多大的电流 ...

这话我同意,所以说车上装音响的事不能让店里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极限功率是多少,还要看输出能到这极限吗。P=UI 自己算下I=P瓦/24V电瓶 ...

这公式小学6年级就会了,但凡学过物理的人都知道,我也说了,我现在不知道这炮的极限功率是多少,只能根据喇叭尺寸来靠经验做个大概判断。

网友:
峰值 才会出现大功率  大多数时间功率小 如果不去测量 按照市面喇叭线 可以大致算出 用什么样的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指的接电瓶上的电源线和保险胆

最多4平方足够 保险20A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音响都是神学来的~!
不信你可以看一下功放板上面铜板,就那么薄的一层,2~3毫米宽,你说能过多大的电流 ...

此言差矣,用多粗的线主要是看电阻对电路的影响,不单是粗细的问题,对于8欧喇叭,如果线路的电阻达到1欧,也会对系统产生重大影响,而对于50W的灯泡,你10欧的线路电阻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功放板上的线非常短,所以总电阻是极小的,产生的损耗也是极小的可以忽略的,你自己也可注意一下,一些1200W的小太阳的电源线只有0.75平方,甚至更细,但只有1米多长度,却足够了,家里一匹的空调却建议使用2.5平方的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此言差矣,用多粗的线主要是看电阻对电路的影响,不单是粗细的问题,对于8欧喇叭,如果线路的电阻达到1欧 ...

那车上的低音炮是从5楼家里拉电线下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车上的低音炮是从5楼家里拉电线下去的?

这正说明线的精细要看距离,如果很短,那1平方两平方都行,如果很长,那就得三平方四平方,不要小看车内那点位置,如果你的功放与音箱在一起的,那线随便选,如果功放在驾驶座下,炮在后备箱,有可能线要二米,甚至三米或更长,那线就尽量粗一点,还有电压的问题,如果功放是升压后用的高压功放,那线可以细点,如果是12V车内电压的话,那线就尽量粗点

网友F(2021-05-25):
车载低音炮一般体积小,追求下潜,故灵敏度低,所以一般工作功率都偏大

然而车载只有12V,用什么1-2平方完全就是没试过的,你可以试试从车头拉线到车尾低音炮位置,然后播放较多低音的歌曲,你看看低音炮处电压衰减到多少了。

假设低音炮就50W,电流就4A了,那么至少得参照家用220V电器1000瓦的功率去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车载低音炮一般体积小,追求下潜,故灵敏度低,所以一般工作功率都偏大

然而车载只有12V,用什么1-2平方完 ...

兄弟,正常用几方的线合适?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是指的接电瓶上的电源线和保险胆

1.5线,10a保险,线长用,2.5

网友:
早年玩过HIFI,音响确实是玄学。也是科学的尽头。先前为了放大器的阻尼特性,输出端要做得很粗才算发烧,后来我提到了一个问题,你把放大器的线做粗了,如果把和音箱的连接线也看成放大器的一部分,哪怕你再努力一根音箱的线就抹平了所有的努力。我这个帖子一出,论坛基本就鸦雀无声了。一大把的玄学家找不出理由反驳。。。

回到楼主的问题,他其实是问电源到放大器之间的连线吧,这个要看机器的静态功耗再加点余量即可,A类和AB类静态功耗是不一样滴。

楼主:
引用 网友G:
1.5线,10a保险,线长用,2.5

三厢车,前仓电瓶桩至后备箱箱里,就这么长线,深水宝里线的花样太多,价格也不一,有的不带网套的,有的带网套的,兄弟给我推荐一种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正常用几方的线合适?

不少于4平方,不过也要考虑你用多长的线,还有低音炮的工作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厢车,前仓电瓶桩至后备箱箱里,就这么长线,深水宝里线的花样太多,价格也不一,有的不带网套的,有的 ...

自己买四氟线,套蛇皮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