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克隆一个超声波驱猫狗器

楼主(2021-04-09):
根据这个博主的方法做了一个
https://www.cnblogs.com/DLHC-TECH/p/Ultrasonic_Dog_Repellent_II_T-D-P7.html

目前只用12v输入,并不能弯曲火焰,电位器调节到50K以下,几乎听不到,50K以上高频刺耳

对小狗没反应

https://oshwhub.com/muyan2020/chao-sheng-bo-qu-mao-gou-dian-lu

刚才又实验了一下,把C1改成10nf,调小电位器,在某个位置火焰会被吹动一下

然后对着熟睡的小狗调节电位器带火焰吹动的位置,小狗有反应

网友A:
没看到超声波振子啊

网友B:
这还真需要,农村好多没素质的人,狗就放外面,咬人不说还到处大小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超声波振子啊

左边那个黑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还真需要,农村好多没素质的人,狗就放外面,咬人不说还到处大小便

城里喂野猫野狗的没素质人更多,

不要以有色眼光看人。。。。。

网友C:
好像成品都是升压驱动,超声波发射头的阻抗比较大,低电压根本没什么功率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成品都是升压驱动,超声波发射头的阻抗比较大,低电压根本没什么功率输出。

...

谢谢提醒,超声波传感器的确需要高压,不过 市面上商品化的产品用的超声波喇叭电压不需要那么高

网友:
因为我就是农民,只知道农村的事

网友D:
曾经被一群小狗围攻,建设中的新城区,地上干净得找不到一块石头,狗嘴离我一尺多远,太吓人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左边那个黑色的

那颗黑色的不是闹钟玩具或者电磁炉里头经常见的蜂鸣器么?这也能制成功真是运气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颗黑色的不是闹钟玩具或者电磁炉里头经常见的蜂鸣器么?这也能制成功真是运气 ...

18块1颗的超声波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成品都是升压驱动,超声波发射头的阻抗比较大,低电压根本没什么功率输出。

...

请教一下,这个DD1.1 1.2 1.3是什么东西 ,不明白这些东西都没法仿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成品都是升压驱动,超声波发射头的阻抗比较大,低电压根本没什么功率输出。

...

太感谢你提供这个电路了
电路里的元件有些估计是毛子特有的,这个K561就找不到,不过有人用4093代替

网友F:
引用 楼主:
18块1颗的超声波传感器

传感器你是认真的吗?传感器是接受音频信号转化为电信号,这里要从电信号转化为音频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传感器你是认真的吗?传感器是接受音频信号转化为电信号,这里要从电信号转化为音频功率 ...

超声波发射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成品都是升压驱动,超声波发射头的阻抗比较大,低电压根本没什么功率输出。

...

T25 NE555这个电路,驱狗成功,对猫没反应,不知道是不是频率关系
目前 测试  3岁公狗有反应,6个月母狗没反应,女人小孩有反应

网友:
安全性堪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还真需要,农村好多没素质的人,狗就放外面,咬人不说还到处大小便

你家向上翻3辈,谁不是农村人,看不起谁。

网友G(2021-05-15):
引用 网友D:
曾经被一群小狗围攻,建设中的新城区,地上干净得找不到一块石头,狗嘴离我一尺多远,太吓人了。 ...

告诉你一招,把腰带解下来,把铁扣那端照狗脑袋上轮,一下就老实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告诉你一招,把腰带解下来,把铁扣那端照狗脑袋上轮,一下就老实

当着狗的面解裤带,会不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