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HG680-KA机顶盒 卡开机界面、救砖、强刷失败、ADB教程

楼主(2021-04-09):
首先感谢论坛网友 kkksssiii ,提供救砖教程,通过R37与GND短接测试成功。
烽火HG680-KA机顶盒刷机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刷错固件或者无法进入系统,经过测试这些问题都得以解决,下面就与大家分享下玩机过程

1.卡开机界面

卡开机界面原因可能是固件不兼容导致,解决方法有两种:

一是短接reset按键端子,部分机顶盒取消reset按键,要拆开盒子进入内部短接,如下图所示,短接后上电开机,等等10秒松开会自动进入系统,进入系统后根据帖子附件重新刷机即可。

2.强刷救砖、刷机
下载好引导文件和固件(帖子后面附件),8G以下U盘格式化,将文件放入U盘根目录如下图所示,插入盒子USB接口。

短接R37和GND,GND可以选择TTL端插针,短接完成后上电开机,短接时间一定要控制好在4秒(重要)后松开R37电阻与GND短接线:
需要注意的是短接时间过长会出现刷机界面滚动条到最后不动,一定要掌握好短接时间。

3、打开ADB开关
一是通过遥控器,断电然后送电,不停按遥控器菜单键+音量减,如下图所示,遥控器进的rec恢复系统默认,然后能打开adb了,一键破解即可

固件下载(本机信息确认 MV300和MV310两种芯片
下载链接 : https://pan.baidu.com/s/1otMrc7jEARvBQHs_fUuaeQ   提取码:1anv
备用链接:https://share.weiyun.com/E9ZalPyQ     密码:6qdj9h

网友:
支持一下,这个要赞。

网友A:
这个盒子用起来卡吗

网友:
学习了,刚买了个680KB  2g+8G的,wifi蓝牙纯净系统,觉得挺好用的,比一样配置的华为便宜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盒子用起来卡吗

不卡挺好用的,比华为盒子便宜几十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卡挺好用的,比华为盒子便宜几十元

好的,回来也搞个

网友:
我4秒。但刷机界面滚动条到最后不动。怎么办。试了多次。

网友(2021-10-07):
感谢楼主,刚刚用第二个短接方法救砖成功,系统运行相当流畅。

网友(2022-03-09):
问一下楼主,我的机器短接后4秒    机器没有反应,这是什么问题,只有U盘灯闪几下  我是用2G  U盘  谢谢

网友(2023-01-24):
楼主,短接r37盒子没反应,c49也不行

网友(2023-03-27):
今晚回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