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装自动感应皂液器 更改供电 & 加装工作计数器

楼主(2021-04-09):
感应泡沫皂液器,原本是使用4节5号电池供电的,皂液器泵对电池瞬间放电能力要求比较高,全新的碳性电池使用不到两天就放电不足了,即使电池的电量还剩90%以上。(用两节干电池的感应垃圾桶也有这样的毛病,电流不够就要换电池,即使2节电池还剩下2.8v)另外这款皂液器的电池仓设计的太里面了,换电池很麻烦,所以皂液器买到手就改装了USB-dc3.5接头供电,电源正负极并联3300uf 6.3v电容,由于我的供电双口充电头上面还接了一个人体感应灯,所以充电头经常瞬时供电不足,导致皂液器自动关机锁定。

为了解决瞬间电流和供电线不美观的问题,就又改了供电。刚好手里有不少2F 2.7v的法拉电容,就把之前装的电解电容换掉了。
因为有法拉电容,就对外部电流输入大小完全不敏感了,即使平均输入50ma也够用。
所以决定改成外置电池供电,单节或者双节电池都可以,接5v升压板。
实测如果仅用5v法拉电容,可以让皂液器工作3次。每次皂液器工作需要消耗3.9焦耳至2.7焦耳。
1节碳性电池,可以输出300ma,20秒内减小至5ma,电池每放电20秒,就够皂液器循环工作了。

另外一个关于此款感应泡沫皂液器的bug,就是它没有设计进气口。下方皂液瓶是用螺口拧紧的,密封性很好。而泵只能抽,没有进气口,会导致瓶内气压过低,泵无法抽出液体。
需要在瓶口附近打一个洞,或者不拧紧皂液瓶。

↓ dc3.5母座,现在可以选择两种供电方式,选择电池或者充电头供电。 并联法双串拉电容,耐压5.4v以内的供电都行。

↓ 皂液器内部结构很简洁,把内置电池仓供电线剪掉,把杜邦底座拔掉,把电容直接焊到正负极上去。
电机输出的正负极可以接到计数器按键上,计数器的按键分正负极,接反了好像不会计数。

↓ 最终的外观。 另外有关计数器的细节。
0、计数器按键两端有电池电压,按键短路后电流约0.6ua。
1、计数器的计数增加只取决于按键通断导致的电平的变化。
2、计数器按键正常使用时,没有操作1小时后会进入黑屏待机。黑屏时按键1次会亮屏开机,但无法同时增加1次计数。
3、把计数器的按钮并联在电机正负极上,此时计数器按键相当于短路,此时手动按计数器的按键是无法增加计数的。
4、因为计数器按键短路,计数器再也不会进入黑屏待机。而计数器原本的设计是没有操作1小时后会自动进入黑屏,而按键短路相当于一直在操作。
5、皂液器电机每次工作,会使计数器按键电平改变,计数器只会增加1个计数。

↓ 背面,电池模块不用粘起来,挂着就行。方便换供电模式。家里一次性7号碳性电池巨多,都是买小手电送的。

↓ 最普通的蓝色基板5v升压模块,升压IC用的好像是BL8530,0.9V启动,静态电流1.4v 80ua 。为了省电还顺手把LED指示灯拆了。
不要用绿色基板SOT23-6的5v升压模块,静态20ma。
皂液器工作一次,电池给电容充电的初始电流300ma,20秒内就能给电容充到98% 且电流至5ma内

↓ 也可以直接用充电头供电,因为用了2个法拉电容,容量比第一次用的6.3v 3300uf大300倍,不会再异常关机了。

↓ 等法拉电容浮充完毕,隔天测试电池输出1.42v静态电流140-250ua,其中升压模块消耗1.4v 80ua,

之前都是预估1节碳性电池能用多久,比如一天用几次,能用多少天。
现在增加计数器则可以完全精确计算耗电量有多少。

以下是只用2串法拉电容工作时的耗电测试。

2F 2.7v法拉电容焦耳值 W=1/2CU^2 = 0.5 x 2F x 2.7 x 2.7 = 7.290焦耳

双串电容冲至5.04v ,单电容2.52v  W = 0.5 x  1.87 x 2.52 x 2.52 = 5.927焦耳,双电容11.854焦耳
第1次工作 5.04v 降至 4.40v ,单电容2.20v  W = 0.5 x  1.63 x 2.20 x 2.20 = 3.944焦耳,双电容7.887焦耳,消耗3.97焦耳
第2次工作 4.40v 降至 3.84v ,单电容1.92v  W = 0.5 x  1.42 x 1.92 x 1.92 = 2.621焦耳,双电容5.243焦耳,消耗2.64焦耳

如果每天工作10次,皂液器工作消耗40焦耳。电池待机输出1.4v 200ua,每天待机消耗25焦耳。共计每天消耗65焦耳。
1节5号碳性电池300mah,大概1500焦耳,可以用23天。

楼主:
皂液器工作视频

https://pan.baidu.com/s/1BQPzM1iy8lCvPb0prpHGrQ 提取码:4s0v

楼主:
2个放电测试

https://pan.baidu.com/s/1zScG1ZX-6nZpi1dpFU3KMw 提取码:6861

网友A:
台面干净,舒服

网友B:
这环境裸着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环境裸着不好

已经用了几个月了,这个环境没事的。这个皂液器电池本来就在机身里面,电池仓对着皂液瓶,更加潮湿。
电池放背面碰水的可能性更小,而且就算外露的升压模块坏了,换个SOT89升压贴片IC就行。电池放外面也可以随时测电池电压,看到电池漏液可以提前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面干净,舒服

装修的时候让瓦工用瓷砖做的,台面和柜体都是瓷砖,柜门是玻璃的,不会吸油,易打理,还便宜。其它材料做的灶台都会吸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修的时候让瓦工用瓷砖做的,台面和柜体都是瓷砖,柜门是玻璃的,不会吸油,易打理,还便宜。其它材料做 ...

柜门用玻璃的挺好的,就是容易碎,要小心。柜门也可以选不锈钢或铝合金的,也不吸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