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焊接动力锂电池最廉价方案 自己觉得挺可靠

楼主(2021-04-10):
在论坛逛了几年大大小小电动工具买了几把,电池都不耐用,网上看了买的话容量不高价格还贵,
从买第一把锂电钻开始一直犹豫要不要买一个或做一个点焊机,但对于工具来说再便宜用不到就是贵 ,再贵天天用也是便宜,所以也一直搁置到现在没买。
几年前尝试用烙铁焊接的12v电池现在天天服役还正常使用,也没见电池明显损坏不耐用。所以这次自己又做了一个20V的电扳电池分享一下制作工具和方法。 特价调温大刀头936烙铁,换了纯铜大功率变压器
安泰信低温焊锡,强有的力镊子,钢笔字擦,大刀头

双面胶定好电池

用橡皮磨去焊接面的氧化层,烙铁调温350度 先熔点锡在烙铁头上,觉得够量马上焊在电池上,自己实验不超过3秒
马上用嘴吹气冷却。其实拿走烙铁马上去摸也不烫,烙铁拿走就瞬间冷却了。

用橡皮磨去焊接面的氧化层焊接位置粘锡

焊接时用镊子死命按住镍片缝隙的两边,刀头放在镍片缝隙内感觉镊子动了不超3秒搞定吹气。

自我感觉还行,实验电池上焊接后大力拉过 ,不输点焊,而且焊接面还不小。

觉得焊锡丝和镊子很重要

新电池完成

网友:
我手上的18650焊接都是用T12电烙铁焊接。
是有想弄一套点焊机,但是用处不大。。除非组电动车锂电组。。
不过可能性不大。。有打算用大单体,那就直接焊接了事。。
大功率也就手里组的12V松下锂电钻了,6颗电池,用到现在也没见有问题。。
其他的包括台式风扇,充电宝,露营照明灯。。都是用焊接的。。感觉没差。

网友:
我以前也手焊,用了电焊机后再也回不去了

网友:
使用体验完全是不一样的

网友:
最简单的不是整几个耐压几十伏的大容量电容,啪的一下给烧上去吗

网友A:
不要买点焊机、买了点焊机要买内阻仪、买了内阻仪还缺个容量检测仪套路环环相扣

网友:
点焊机的活,你非要用锡焊接!

网友:
哈哈 磨砂橡皮很好用吧

网友:
我没有电焊机的时候也是你这样焊接的,个人觉得手法好焊接速度快的完全可以,缺点就是这样制作电池组非常浪费时间,没有点焊机快,因为你要打磨电池,两面上锡

网友:
你这样搞,把下面的锡齐挤到电池缝里都不知道,万一短路炸掉你的手指。想焊最好还是用铜线,网

网友:
既然用电烙铁锡焊,而且又是动力电池组,电池连接片为什么不直接用紫铜带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买点焊机、买了点焊机要买内阻仪、买了内阻仪还缺个容量检测仪套路环环相扣 ...

哈哈,我也是这样想的,买了这个想那个,最后买回一堆工具,一年也用不了几回,放在家里吃灰

网友:
千万不要买电动工具,买过就要折腾电池!然后你就需要点焊机,内阻仪,放电仪,电子负载
你还会折腾充电机,可调电源,精密电压电流表!

大坑呀啊!

其实,电动工具也不怎么用

楼主:
没有其他配件,镍片是买外壳套装里的,能用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也是这样想的,买了这个想那个,最后买回一堆工具,一年也用不了几回,放在家里吃灰 ...

吃灰的,要不要转让

网友D:
楼主用哪个牌子焊锡?

网友:
焊锡狠关键。

网友:
只要自己觉得爽!别的都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吃灰的,要不要转让

初级阶段,还没几件吃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哪个牌子焊锡?

安泰信啊~看图。应该很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