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电开关抽风病根找到了

楼主(2021-04-10):
手电开关时而抽风
记得开关从这里可以取下
等我下手的时候,发现还挺结实
特来向大家取经,贫僧来自大唐火星

贫僧,这里有礼啦儿
马斯克是我哥们,开特斯拉玩,您知乎一声儿

网友A:
直接胶帽那里捅进去,就可以把开关捅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胶帽那里捅进去,就可以把开关捅出来。

美女,请问用什么物件捅呢?
贫僧,莫有经验哦!

网友B:
胶帽是有胶粘的,慢慢取下来,然后你想用什么捅就用什么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胶帽是有胶粘的,慢慢取下来,然后你想用什么捅就用什么捅

楼上美女让直接捅
多亏我没捅,借鉴了你的留言
胶帽已经取下
看见了开关,测试确定开关不能100%

下一步,我该采纳楼上美女说的捅吗?
这种开关是能维修还是需要更换?

楼主:
再后来,无损拆解到这一步

楼主:
最终,排除了开关
抽风病是采用铝型材手电原罪
电流回路中,开关一个脚与铝桶壁接触
手电尾盖通过螺丝扣方式与手电主体导通
而铝材易生成氧化层,造成时好时坏的开关假象
不知道铝材这个顽疾如何解决?

网友:
未试验的建议,能不能在筒壁内侧焊接一节漆包线和开关连接,如果可行就一劳永逸。有可以焊接铝的焊丝。

网友:
如果空间允许,也可以直接在开关上焊接一根细线直接连接到灯头相关部位,代替筒壁的供电传输

网友:
九楼建议正确,可一劳永逸。

网友:
这个开关有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