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刷breed的疑问

楼主(2021-04-10):
wr1200js,我想保留所有原固件的情况下把breed刷进去。我是这样想的,你们看这样行吗?把内存拆下来装到编程器上面,把breed刷进去。再装回到主板上面。这样是不是能直接进入breed?然后备份里面的所有东西。我没这样试过,我怕到时候刷完之后会不会固件有什么损坏啊,不能启动啊,我还想要原机的固件。

网友:
多读点书吧

网友:
先把原rom用编程器读取出来,你怕原固件没掉的话,就用新的rom,然后刷进不死,然后进不死界面刷回原固件。
不过我尝试过好像不可行。
还有就是用编程软件将原固件内的部分换成不死,不过可能也不行,没尝试过。
不过讲真,原固件也不是很好用。

网友:
顺序错了  先备份 然后刷breed 然后进breed刷如备份的固件  好像有个选项 不删除breed还是啥的 反正不点错就好了

楼主:
EEPROM怎么备份??

网友:
341备份的原机固件,在breed下不能识别,应该怎么备份

网友:
网上很多教程,,,不拆机都可以搞定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362

网友A:
固件是需要按breed要求刷进指定分区的,不是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的,如果可以需要先破解原路由器,备份整个系统固件,然后再刷breed,刷碗breed后进入breed再刷入备份的系统,这时breed会自动忽略掉原固件里带的引导。编程器备份的只是个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是需要按breed要求刷进指定分区的,不是你想怎么弄就怎么弄的,如果可以需要先破解原路由器,备份整个 ...

就是不能是吧?

网友:
既然都上编程器了,为啥不先备份再写BREAD?

网友B:
拆下来,先读取、备份。然后写入breed,然后再安装到路由器,进breed页面,刷编程器固件(就刚才读取备份的)。

网友:
反正有编程器,你就随便玩好了,大不了,反复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先读取、备份。然后写入breed,然后再安装到路由器,进breed页面,刷编程器固件(就刚才读取备份的 ...

EEPROM怎么备份

网友C:
breed就相当于主板的BIOS,起引导作用。路由器固件是系统。你要备份系统,跟BIOS无关。先刷breed,不会改变系统,然后在breed中备份整个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breed就相当于主板的BIOS,起引导作用。路由器固件是系统。你要备份系统,跟BIOS无关。先刷breed,不会改变 ...

用编程器刷不是要擦除所有数据吗?这样里面不什么都没有了吗?你那意思是不是用编成绩直接写入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