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固态硬盘无法初始化

楼主(2021-04-10):
以前咸鱼淘的一块intel固态买回来就没动过。
1、昨天上移动硬盘盒里插入电脑有提示音,但是“我的电脑”里面不显示盘符,过一会又有弹出的提示音(可以保证硬盘盒没问题,另一块硬盘在这个硬盘盒里都正常使用)
2、把这块硬盘安在dell笔记本上,按启动键加载出一个需要输入hdd password的框,bios界面都进不了
3、今天把这个盘装另一台台式机上面了,在“磁盘管理”界面出现了这个盘,但是显示的是“没有初始化”,初始化又显示“由于I/O设备错误,无法运行此项请求”。
然后用这台电脑以PE系统进入,不显示这个硬盘

4、用crystal diskinfo这个软件显示这块盘是很新的

5、还有个问题:只要装上这个硬盘,“磁盘管理”界面和crystal diskinfo这个软件打开都有点卡

网友:
因特尔530啊 hdd password 请输入密码

网友A:
你这是硬盘锁了。设的硬盘密码。装回笔记本输入正确密码就好了。在取消硬盘密码就可以了

网友B:
需要当初加密的那台笔记本电脑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硬盘锁了。设的硬盘密码。装回笔记本输入正确密码就好了。在取消硬盘密码就可以了 ...

咸鱼买的两年多了,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当初加密的那台笔记本电脑才行。。。。。

应该变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