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种goot强力焊接剂应该怎么用呢

楼主(2021-04-10):
是涂在被焊接表面一点然后直接用烙铁去上锡嘛?
还是涂上之后过一会, 再用酒精擦掉, 然后在原位置上上锡嘛?

我用的前一种方法,  直接把烙铁头弄的变黑不上锡了

网友:
涂上去直接焊接,焊接完了再擦擦防止焊点腐蚀。

网友:
酸性助焊剂,有腐蚀性

网友:
焊接得用纯铜烙铁头,不能用合金烙铁头,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腐蚀性。。我也该还它废过一个936的头,当时用来焊4平方通线做得一个工艺品

网友:
确实对烙铁有腐蚀,你会发现你一直用得很好得烙铁在你不知情的情况(有个时间段,也许30天或者再稍长些时日)突然发现头子怎么有个缺口了

网友:
这种助焊剂要在烙铁头上挂满锡,一下子点上去,不能一直在那儿戳啊戳,一旦涂层暴露,很快会氧化,但只要用得好,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本质上就是盐酸和氯化铵的溶液,可以自己配。
买的太贵。

网友:
用棉签蘸一点涂在要焊接的地方,然后用干棉签擦掉,立即上锡。

网友:
滴一点后等一会20秒,多了就用纸巾吸走,烙铁头挂多点需满锡,烙铁头放上去等一会就行。焊完用纸巾刷干净。多练几次就好。

网友:
我准备了一个专用烙铁头干这个事。切记不要用好头子,必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