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LED测试仪/H-DC修灯器,感觉交智商税了

楼主(2021-04-10):
拼多多17块钱,外观

夹子和表笔

先测一个额定电压35伏的LED

电压,只是能亮,25伏

电流

12Ⅴ的四灯LED

电压6伏多点

电流也是12毫安,恒流驱动

12Ⅴ全彩灯条

绿

1W的LED珠

电压

普通的3毫米红色LED电压

拆开后,一万个泥马奔腾而过

就一个阻容LED驱动,两个474,400耐压电容,一个56欧电阻,一个热敏电阻,冷阻值100k

用起来还行,试下LED的好坏还是很方便的,不过自己做一个也不难,不到一块钱的成本

应楼下要求,上传背面图

我照原板分析手绘的电路图

网友:
很容易触电,危险!

网友:
这东西不隔离,小心触电

网友:
竟然不是隔离的!4可忍,s不可忍

网友:
居然能做到恒流,牛逼

网友:
最多值一块七,不能再多了!

网友:
17块确实上当了。

网友:
焊一个单管自激升压的,我就用的焦耳小偷测各种LED灯,高压低压通吃

网友:
这玩意主要贵在外壳上,值了

网友:
作为驱动可以不用隔离但用来做测试设备太危险

网友:
拼多多很多三无产品,巨坑。

网友:
17元钱可以网购,220伏旧的拆机永磁碳刷电机,拧下转轴可测试灯板,或者找台促销款包邮微风夹扇,拧动风扇转子。两颗促销款工频变压器,把低压侧接在一起,先变成低压,再变回高压接在灯板。1比1绕组隔离变压器也行,可惜没有饮料瓶盖大小迷你款,比手掌大的需要加限流电阻也得小心触电。

网友A:
应该是LN各一个电容,不会触电,但是会挨电,我在灯具厂上班时,也做过,那时候就是用我们成品灯板的RC降压电路去点灯串,很危险,经常不注意表笔碰一下工作台或者流水线的金属部分,就整个黑了,还得跑半里地去合闸去,后来,我改进了一下,使用俩684电容,火零各一个,再整流就好多了,无论哪个是L,都要经过一个电容,撑死啦就是40多MA电流,反正刚刚要电死电不死的样子,没办法,老板舍不得买个隔离变压器,后来我做了个自升压的点灯器,就不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LN各一个电容,不会触电,但是会挨电,我在灯具厂上班时,也做过,那时候就是用我们成品灯板的RC降压 ...

用车载逆变器供电是不是安全点,就这个,也就一两瓦,在老王家买了好几个,一块钱一个

网友B:
楼主画个图出来,做一个玩玩

网友C:
拆机图多拍几张,二极管在电路板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画个图出来,做一个玩玩

背面

手绘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机图多拍几张,二极管在电路板反面

加电路图了

网友:
按照楼主图做了一个,还可以空载200多伏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感觉发光二极管的极性画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