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折腾』简单修复电动车爱玛72V20AH铅酸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1-04-10):
『X折腾』简单修复电动车爱玛72V20AH铅酸电池充电器
依旧是废品站大妈给的。。全被我收入囊中。。
看着写的不是太明白。

一拆开,哦哟哟,必须自用啊。

该有的都有了

背面妥妥的干净

换了输入线,完美使用。

然后又吃灰挂咸鱼去了。

网友A:
有单片机的充电器比较少见!
能有这样的大妈真好

网友:
是换了个电阻吗?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

网友:
不错哦,这算是个牌子货吧。

网友B:
你闲鱼是哪个呢。

网友:
这大妈真好,可惜身边没有!

网友:
这么大电压,几节电池的啊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闲鱼是哪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单片机的充电器比较少见!
能有这样的大妈真好

是啊,单片机被抹型号,不过也够用了。

网友:
我这个是60V20A的,唐泽代工

网友:
真好!这样的大妈可以多来几个

网友:
真的是血赚啊

网友:
换线就搞掂了吗?

网友:
前级用上集成功率模块,算是很不错的了

网友:
说出你和大妈的故事

网友:
几年前的雅迪电动车充电器,车丢了,电瓶还在偶尔补补电当个应急电源用。有一次充电电池烫手了,万用表一测100多v还不稳定,估计是充电器坏了,还值得修么?修理的话从哪里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