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高清微距~小米5S Plus 摄像头拆解看内部构造

楼主(2021-04-10):
用了几年的小米5s Plus手机,跟不上时代,太卡了,最近换了新手机后就成为备用机了。
这个手机的摄像头太脆弱了,彩色摄像头容易摔坏,导致这个摄像头的二手配件都非常贵。

手机拆解见多了,今天就拆个手机摄像头吧

先看一下手机的宣传图

摄像头介绍

据说采用的是索尼IMX258的传感器,这是索尼日本官网找到的文档资料

手机还能正常使用,后置摄像头除外

直接开拆

拆掉屏蔽罩就可以取下摄像头了

两个摄像头固定在一个厚实的金属框架内

背面是铜皮覆盖,抗干扰和散热

直接暴力一点,钳子侍候

镜头模组

镜头上的引脚都断掉了,镀金的

取下镜头外面的金属罩

两侧有卡扣(引脚位置有胶水)

取下外壳,内测有个对焦线圈

这个估计是个霍尔传感器

取下对焦线圈

镜头边上的强磁

分离镜片

两侧都有强磁

这里有四颗小珠子充当滑轨

镜片模组特写

由于拆解过于暴力,导致传感器都碎了

接着拆下另一个镜头,这个就温柔一点,用刀片撬开,传感器保住了

把PCB从框架上分离下来

两个传感器大小一致

PCB上面还有芯片和电容

放大特写

传感器和PCB连接的金线

金线非常细,放上头发丝做对比

散件全家福

end

网友A:
这个手机用起来还可以,除了火龙821的处理器发热比较大以外,别的还可以

网友B:
很全面,谢谢分享,什么玩意拍的图。。。那么清楚

网友C:
照片很清楚,用的显微镜还是放大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全面,谢谢分享,什么玩意拍的图。。。那么清楚

新手机拍的,现在小米都买不起了,只能买个红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片很清楚,用的显微镜还是放大镜

手机微距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手机用起来还可以,除了火龙821的处理器发热比较大以外,别的还可以

发热还可以接受,功能挺多的,红外线遥控家电、NFC打卡......
就是感觉被恶意后台降频导致手机变慢了,四核 6+128配置并不落后,逼着换新机

网友D:
我现在还在用这个小米5Splus 6+128主力机
金色的,四角泡边保护套
还是很好的
我爸用的4+64后来改了RAM,成6+64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还在用这个小米5Splus 6+128主力机
金色的,四角泡边保护套
还是很好的

我的原来是4+64,直接换了6+128的主板,再把4+64的主板卖掉了

网友:
拆解很彻底,谢谢分享!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发热还可以接受,功能挺多的,红外线遥控家电、NFC打卡......
就是感觉被恶意后台降频导致手机变慢了,四 ...

后台降频这个事,确实做的不地道,这个没有法律监管,视乎也没有破解办法,很多小米手机都会后台降频,或者8核就只让你开4核,交替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后台降频这个事,确实做的不地道,这个没有法律监管,视乎也没有破解办法,很多小米手机都会后台降频,或 ...

这个不地道的做法,三星和苹果已经被国外机构重罚过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地道的做法,三星和苹果已经被国外机构重罚过了

不打游戏追求极致的,手机完全可以用3到4年,3到4年的手机,CPU性能并没有提升多少,普通人够用,更多的是为新的工艺买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打游戏追求极致的,手机完全可以用3到4年,3到4年的手机,CPU性能并没有提升多少,普通人够用,更多的 ...

确实不玩游戏,只不过摄像头坏两三次了,买个菜都没法扫码支付很麻烦,加上现在5G时代,还是换了新手机

网友:
我的中兴努比亚Z17mini手机,父亲华为荣耀V10,也都类似楼主黑白双摄,华为在黑白双摄宣传较多。Z17mini调最大数码变焦录视频,发现有紫边现象,拍照反而没有,看来拍照下黑白镜头矫正色散,彩色镜头记录颜色互相配合,录像模式只用彩色镜头。我觉得应该可以改良感光片,弄成每颗像素点红绿蓝白4格做成单镜头,Foveon X3重叠式三原色感光片技术更好,理论上体积比分色棱镜三感光片小很多,可惜没发现做成手机镜头小型化,反而用在适马单电相机。

网友:
非常的清晰啊

网友F:
用激光照射拆下来的CMOS传感器,看会不会坏

网友:
小米5S Plus手机用了4年,一切正常,去年退役了给儿子玩,继续发挥余热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激光照射拆下来的CMOS传感器,看会不会坏

几年前还真用激光对着小米2的摄像头拍照,
结果摄像头留下了永久性伤疤,每张照片都有,只能换摄像头。

网友:
5有OIS而5S反而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