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技嘉主板装系统出现引导错误

楼主(2021-04-10):
已经分区了,已经在c盘装了46位的系统,开机后出现引导错误,u盘可以正常启动。哪里的问题,求助老司机

网友:
UEFI???46位系统是啥?

网友:
U盘引导,修复下引导,应该就好了,或者是你没把主分区激活.

网友:
把硬盘分区重新激活一下试试

网友:
内存如果是两条,拆掉一条试试。

网友:
用引导修复工具修复一下就解决了

网友:
提示BCD的问题,检查一下吧

网友:
内存无关。做系统的引导区,或者主分区问题大,,别用ghost,自己安装最好

网友:
你是把引导装在U盘里了吧,修复引导吧,新手常犯的错误,不检查盘符直接做的系统,装系统的时候U盘的盘符是C盘了吧

网友:
找不到BCD文件,如果是传统BIOS引导,那么硬盘需要有主分区,如果是UEFI引导,那么需要EFI引导分区才能启动!!

楼主:
现在把启动u盘拔了,变成这样了,难搞哦。

楼主:
现在已经修复了,还是无法启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修复了,还是无法启动

你是不是装了个大硬盘?GPT分区?

网友B:
我估计你这是系统问题,信我的,重新装个64位系统试试看喽,估计就好了毕竟46位系统是水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估计你这是系统问题,信我的,重新装个64位系统试试看喽,估计就好了毕竟46位系统是水货 ...

写错了?64位也不一定是行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装了个大硬盘?GPT分区?

我正在整理分区。搜索丢失的分区。时间漫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装了个大硬盘?GPT分区?

现在在搜索丢失的分区。再看看啥情况

网友C:
还是重装吧 PE安装的时候要注意安装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重装吧 PE安装的时候要注意安装的位置

嗯,我试试。谢谢

楼主:
好了,重新分区。现在在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