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混凝土里的钢筋可以直接用麻花钻钻掉吗?

楼主(2021-04-10):
第一次用电锤打墙就打到钢筋了。看着钻头慢慢进去,灰不断出来感觉很顺利,到一半就进不去了,拿手电照看到里面有金属亮光,见鬼打到钢筋了,当时没多想就换了个地方打了,之后把打到钢筋的洞用东西遮住。
现在想来可以用普通的麻花钻钻掉钢筋吗?以前有看到过打钢筋专用的电锤钻头,要用这种?

网友:
可以啊    滴水穿石嘛    就是费麻花钻   不合算

网友A:
听说那种十字电锤钻头打钢筋比一字钻头要好些

网友:
当然可以,前提是你不嫌费时费力费家伙地话...

网友:
这就是我要打几个50孔,有了电锤和电锤专用钻头,还买水钻机的原因,钻之前还专门买威克士金属探测仪探测选地方

网友:
最好不要打,钢筋结构被破坏后增加房屋隐患

网友:
你打到承重墙了吧,最好不要破坏钢筋结构,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那种十字电锤钻头打钢筋比一字钻头要好些

其实不管啥钻头,钻到钢筋,就磨快一点都能钻,成品钻头往往不是很锋利

网友:
换个地方打又不会怎么样,话说你打洞要打那么深吗?我们家我钻头打到底都没打到过钢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那种十字电锤钻头打钢筋比一字钻头要好些

十字那种好用 能把钢筋钻透  买了几支博世的 很好用 也不卡钻头。

网友:
低速高扭矩加力 加水或油 很好钻的昂

网友:
可以,没啥事。水钻经常切掉钢筯

网友:
需要不断加水冷却麻花钻,否则几圈就废了!!!

网友:
小钢筋  博世那种10字的头能打掉。打吊顶打过不少了。

网友:
水钻就很好用

网友B:
水钻表示很轻松,话说楼主打多大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钻表示很轻松,话说楼主打多大的孔?

就12mm还是14mm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