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各位看看这个创久的盘用哪个工具可以量产?

楼主(2021-04-10):
下面是拆机图片。

这个盘是带缓存的,现在的问题是上电开机能检测到,但是无法进系统,然后重启后盘就消失了。

楼主:
不过这个SK的闪存似乎不怎么样,是不是容易漏电的那一系列???

网友:
论坛搜一下,有一个专门开你这个固态的固件包

楼主:
找到一个开卡工具,但是没有这个颗粒的参数,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这个SK的闪存似乎不怎么样,是不是容易漏电的那一系列???

是,漏电王中王。

网友A:
不建议折腾了。这货应该已经被艹烂了,就算开出来也很快再坏掉的。

网友:
2256ab-hy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折腾了。这货应该已经被艹烂了,就算开出来也很快再坏掉的。

有可能,反正我刚才开了下又可以了。

网友B:
用O0803B5这个版本开卡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O0803B5这个版本开卡就行了啊

请问在哪里下载?

网友:
随便用个工具,读一下闪存的ID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