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板二极管介绍

楼主(2021-04-10):
今天闲鱼淘到两块60w太阳能板。一瓦大概6毛,发物流很便宜。
电压大概18v,给12v电瓶充电。可以临时直接接电瓶充电,但晚上记得断开电线,防止反流。

这里我简单介绍下太阳能板二极管原理。
太阳能板出厂时就并联了一个二极管。主要用途就是分流电流保护太阳能板,而不是防止倒灌。

图1如果只是两块板并联,那么只需要在每块板子串联一个二极管就行了,当某一块太阳能板输出电压不足时,二极管就会截止。(此时成品板上并联的二极管并不起到任何作用。)有条件的可以使用肖特基二极管,压降小些。但我个人喜欢6A/10A 1200v的二极管,因为个头大散热好。另外还有种理想二极管,但价格太高,不作考虑。

虽然两块太阳能板之间电压相差不大时,可以不加二极管,但我是强烈建议加的,因为太阳能板一旦被异物遮挡,输出电压会降低很多,此时电流会倒灌,导致太阳能板发热。

图2当太阳能板串联时,需要在每块太阳能板并联一个二极管(成品板出厂已经并联)。作用就是分流保护。当某一块太阳能板被遮挡时,输出功率明显降低,太阳能板身份从一个推动电子的动力变成了阻碍电子的负载,此时太阳能板从一个输出电源转变成一个消耗功率的负载,太阳能板可以看做一个电阻,此时二极管导通,分流电流,防止太阳能板过热。

当多块成品太阳能板先并联再串联时,仅需要在并联时加装放倒流二极管,多组串联时不需要再并联二极管。(此时成品板上并联的二极管起作用,因为此二极管与太阳能板并联时串联的二极管形成串联关系,可以等效看做是并联在太阳能板组两端的二极管。)

网友A:
我也有这个板子,也觉得奇怪这样并联二极管怎么起到防倒灌的。你这样一说就明白了。谢谢分享。。还有疑问就是二极管并联有没有正负标准,是可以随便并联还是必须接正或者负。。。。希望多讲解这方面的知识。对于我这样的小白来说图文并茂最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个板子,也觉得奇怪这样并联二极管怎么起到防倒灌的。你这样一说就明白了。谢谢分享。。还有疑问就 ...

二极管在和太阳能板串联时,串联在正极和负极是一样的。
二极管在和太阳能板并联时,正极和太阳能板负极连接,负极(有色环的一端)和太阳能板正极相连。
不要弄反了,反了就相当于短路了太阳能板

网友(2021-06-08):
学到了 准备给家里人来一个太阳能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