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有卖插排,可以放在水盆里使用,什么原理?

楼主(2021-04-10):
不让拍照,就是一个插排,通电时可以放水盆里也正常工作,什么原理?价格也不贵,30-40块左右。

网友A:
通低压电不就行了,12V 24V这种短时间泡水里根本没事,只不过泡过水的会生锈,但是生锈的时候你已经不在那边看了

网友:
你让他插220伏的电风扇、电磁炉,然后喝一口里面的水,他会认为你是来砸场子的

网友:
摆地摊都是用电瓶来供电的,12/24V的电压,行业规定 安全电压为不高于36V,持续接触安全电压为24V。

网友:
买个手表式录像机,录一下看看

网友:
纯水不导电,这在初中物理就学了

网友:
都是低压电器,你接220看他敢不敢伸手!!!

网友:
接的是隔离变压器,这样就不会伤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低压电不就行了,12V 24V这种短时间泡水里根本没事,只不过泡过水的会生锈,但是生锈的时候你已经不在那 ...

是不是会冒出大量气泡

网友:
一定是死骗子。

网友:
隔离变压器配合纯净水有各种可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会冒出大量气泡

哪来的大量气泡,你这化学、物理白学了。这么低的电压,水又比较干净,你等个半天可能能看到一两个小气泡

网友:
路边摊玄幻的东西都是骗人 的

网友:
这个太坑人了,买回去把人电了怎么办,这种人必须打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来的大量气泡,你这化学、物理白学了。这么低的电压,水又比较干净,你等个半天可能能看到一两个小气泡 ...

12v,已经远远超过水的理论分解电压1.23V了不过如果是蒸馏水,那么可能真的没几个气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