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移动光猫PT939G的折磨及问题请教

楼主(2021-04-10):
本人居住四川省绵阳市一个小县城,移动宽带开启时送的光猫只有2.4G的WIFI而且没有外部天线,感觉很垃圾。当时我手中正好有一个朋友原来在本地县城使用移动宽带时的光猫PT939G,双频WIFI还有两根外部天线、两个USB接口,还有关于家庭存储的设置页面,心里感觉PT939G肯定要好一些。装维上门时我一看配发的那个光猫当场就要求给我换装成朋友留给我这台PT939G,但他们说不能更换,只好作罢,同时心想万能的网络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

前段时间在网上看了一些帖子,发现不少人也可以自己更换光猫,于是心动起来准备自己也更换。经连接电脑后用超级用户登陆到光猫得知,配发的光猫和自己这台PT939G,都是有且仅有使用password认证方式注册。然后把配发的光猫主要的设置页面截图留存。

〓〓〓〓〓〓〓〓〓〓〓〓〓〓〓〓〓〓〓〓〓〓

把PT939G恢复出厂设置,重启后填入password认证注册(这个界面当时忘记截图,现在再点注册就报设备已注册成功无需再注册不能进入了,由于后来无奈接受有偿服务,也不敢再恢复出厂设置来补截图了。后来在其他网站找到一张类似图片,现补进来了),但注册过程中前面40%的过程都非常顺利,每次一到40%的时候就报错。按照注册设备首页说的10分钟内不断电或重启,多次恢复出厂设置后进行设备注册并等待20分钟,仍然没有新进展。但每次在这种状态,其实面板上的注册灯都能成为常亮状态(理论上注册成功了的),而且用超级用户进入光猫后,都发现TR069这个连接已经自动建立并牌拉通状态,远程管理状态中都显示上报成功,省级数字家庭管理平台发起的远程连接过程也成功,唯独就是业务配置下发状态中始终显示:省级数字家庭管理平台未下属业务配置信息。自己就按照配发的光猫中的设置建立上网和电视那两个连接,但无论如何都无法连接上。此外,我的原配光猫和这台PT939G光猫,反复看了无数遍也没有找到不少人的文章中说的LOID这个项目,是我眼瞎还是本来就有些光猫没有这个项目?

〓〓〓〓〓〓〓〓〓〓〓〓〓〓〓〓〓〓〓〓〓〓

多次联系10086电话客服、中国移动10086微信公众号客服、四川移动掌厅APP视频客服,均被告知客服不能解决这种问题,指导我只能联系本地装维师傅,而且因为他们认为我的要求不属于宽带故障,故属于有偿服务。由于在网络上始终没能搜索到更多解决方案,无奈之下只好联系本地装维人员。装维人员说个人无法自行更换光猫,只能通过他们通过后台设置才能上网,个人自行通过password认证方式注册设备,仍然不能得到省级平台的业务下发所以不能通网的。所以就和他们商议好“干私活”的价格,请他们来上门服务。在设置过程中,他们用的是一台象POS机样子的手持设备用网线与PT939G光猫进行连接,一切设置都是在那个小小设备上操作的,也无法看到他们到底怎么设置的,然后当然就成功联网了。本想学习一下结果付了费仍然什么也没学到。

〓〓〓〓〓〓〓〓〓〓〓〓〓〓〓〓〓〓〓〓〓〓

然后我先后把两个正常使用的U盘分别插入PT939G光猫的不同USB接口上,但设置页面中USB接口信息一直显示USB设备未连接,我就请他们把USB接口的家庭存储功能给我搞好,但他们一口回绝说家庭宽带光猫上开不了这个功能,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事情虽然就这样结束了,但心中大有不甘,请教各位大侠:

1、四川移动光猫是不是如装维人员所说,设备与账号完全一一绑定,只能由装维人员进后台重新注册才能正常通网,否则自己换光猫绝对不可能成功?

2、PT939G光猫提供了两个USB接口,而且设置里面有家庭存储——samba share配置页面,怎么才能开启USB接口的功能?然后又怎么才能开启USB设备的共享功能?

网友A:
我是在假~货@宝上50个大元,找人换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在假~货@宝上50个大元,找人换猫的!

本论坛有人才卖10元左右一个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论坛有人才卖10元左右一个呢

是哪位大神啊??能不能私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哪位大神啊??能不能私我一下?

大约半年多以前我看到过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
7年前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装网线时给我弄的路由拨号模式,我想用上光猫的WiFi就桥接改路由,不知怎么手贱恢复出厂设置了,就再也注册不上了,…猫本来就是二手的,装机单我也看了没什么特别的就一个loid,本以为没什么难度的。…光猫是华为8245注册到75%出错…后来只好找装机人员了,当时的操作我也没看懂,中途还打电话给机房重置什么,装机员感觉也不是很懂,还是我这一样的问题,最后试了一遍又一遍,弄不好走不了人啊,不知试了多少遍,最后注册上了……后来我就不敢恢复出厂了…

网友B:
我也有PT939G,我都是自己改的,注册40%是你们所在地方跟距你的LOID密码邦定的设备不一样所以通不过!那是下发业务数据的,是方便他们管理!共享我的光猫里只有FTP,帮不了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PT939G,我都是自己改的,注册40%是你们所在地方跟距你的LOID密码邦定的设备不一样所以通不过!那是 ...

您好,是不是注册到40%,实际上网已经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是不是注册到40%,实际上网已经通了?

是的。光猫已经注册上去了,就是光猫上要建上网的VLAN,这跟据老光猫里的参数增加进去。你有IPTV电视也要把电视的VLAN也要加进去!

网友:
很多人上来就搞错了。那个LOID注册和PASSWORD注册是ONU设备向上级OLT注册的两种不同方式。你既然PASSWORD注册了,这个是OLT决定的。不是你光猫决定的。OLT设定好的。

网友C:
LOID认证只管和光猫的上游设备OLT进行注册认证。光猫的上游设备只能是OLT,一个OLT下面挂几千个光猫。只要是挂在这个OLT上的,一旦认证方式确定了,比如LOID,或者PAAWORD,那么下面所有光猫认证方式都是LOID,如果是PASSWORD,那么就都是PASSWORD。另外,一台OLT设备一般挂几千个光猫,另外说一下,如果你家用的光猫,你父母家也有光纤接口,离你家不远,只要是同一运营商,你把你家猫拿到你爸妈家说不定一样好用,因为只要离的不远说不定挂在同一OLT上的,同一OLT上注册码一致,一般来讲没区别,不过有的做端口隔离限制对光猫注册限制严格的也不一定,一般来说没问题。一台OLT一般覆盖一个或者几个小区,一个县城,看规模大小,几十台或者上百台OLT设备是有的。一个OLT设备下所有光猫配置差不多一样。这个就是主要各个业务VLAN,注册认证方式等。OLT和光猫还有分光器,光交箱,加上光缆,这个就组成了接入网。,还有,OLT上游设备就是城域网的汇聚交换机,然后接到BRAS系统和平台管理系统RMS,一般来说BRAS就是认证你的PPPOE上网帐号和业务的系统。这个RMS超级变态。这个是管BARS系统和OLT到你家里光猫一个全管的系统。你的光猫上不了网,关键在它。

    这个RMS玩意怎么管你家光猫的呢,很简单。首先光猫不是要LOID后者PASSWORD注册嘛,这个就是向OLT发起注册认证。好了,看清楚,这一步是必须的。这个一般没问题,OLT说了,这个光猫合法的,注册密码都正确,是合法的光猫,通过,然后注册流程就是用TR609协议获得IP地址建立起一条通道,这个通道是你家光猫和OLT上游系统RMS之间建立。RMS和光猫之间应该有个简单认证过程,比如如果已经注册的,光猫会发回已经认证是数据,如果恢复出厂设置了,重新注册,RMS一看,不对这个光猫以前已经注册过了,不能二次注册哦。不通过,不给这个光猫下发业务数据,RMS告诉OLT和你光猫,,不让建立任何连接。所以你的VLAN不管怎么建立,没鸟用。那个运维人员小设备就是把原始认证数据写回。这个挺狠的。其实都是一些坏招,邪招。不让你好好用。乖乖听移动的。好管你。

网友C:
这个RMS系统表面很多名字,比如省级数字家庭管理平台,你家光猫超级密码,就是它管着的,它管着所有东西,你家光猫,你家IPTV。简单来说,通过RMS大平台能抓你家网络很多数据。这是运营商的管理系统。RMS管理协议就是TR609,,通过抓取你家光猫数据,TR609协议交互,可以控制你上网终端数量,让你桥接或者路由模式,可以限制你带宽,可以随便给你光猫升级固件,你的光猫是全时段,全受控的。RMS无所不能。如果你想自己换光猫,删除TR609,不接受受控,他们就不让你注册,楼主就是简单回复出厂设置,二次注册都不行。可见限制之严格。

楼主(2021-07-26):
引用 网友C:
这个RMS系统表面很多名字,比如省级数字家庭管理平台,你家光猫超级密码,就是它管着的,它管着所有东西, ...

谢谢大神解答,移动应该就是完全按照你解释的那种模式在严管用户才导致我们普通人根本没法自己换光猫

网友(2022-09-21):
引用 网友C:
LOID认证只管和光猫的上游设备OLT进行注册认证。光猫的上游设备只能是OLT,一个OLT下面挂几千个光猫。只要 ...

感谢大佬科普,我当前遇到的问题就是像你说描述的一摸一样,我解惑了,感谢。  但是中国移动的管理太严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RMS系统表面很多名字,比如省级数字家庭管理平台,你家光猫超级密码,就是它管着的,它管着所有东西, ...

大佬! 我是新装的中国移动宽带,移动也给了一个 PT939G 光猫给我,装机的师傅也把超级密码给了我。  我个人觉得这个 PT939G 不太好用,想设置为桥接模式,然后再自己连接一个无线路由器来用,我直接改成桥接模式,别的我什么都不动,可以么? 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