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索尼投影机遥控器RM-PJM17拆解

楼主(2021-04-10):
办公室翻出来一个索尼遥控器,虽然是国内生产的,但是做工很好
其实这个遥控器被我翻出来的时候内部还有电池,所以已经漏夜了,但是万万没想到竟然没有腐蚀,就连电池触片都没有生锈,可见做工用料有多好了。
拆开看看内部

按键不多,但是有两个机械切换开关

底部还有一个机械按钮

拆开后盖

外壳内部做工也是相当精细
面壳

底壳

细节很光滑,ABS材质

底部的按钮区域

电池仓

编号

橡胶按键

按键比较高

底部导电胶也没有腐蚀

机械切换开关的位置特写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背面

底部的元件,有个3.5mm耳机插口,估计是用于和投影机的有线连接?

双红外发射二极管

编码器主控

晶振

底部按钮

电源IC

这个一大块的中键不太明白原理

机械切换开关

底部

电池触片

虽然已经清洗过,但是还能看到上面的腐蚀痕迹,但却没有生锈

网友A:
电解液,没流到石墨做的 触盘上,否则 久了,也是一碰就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解液,没流到石墨做的 触盘上,否则 久了,也是一碰就掉。

可能漏夜的时候是平放的,电路板再上方

网友:
因为当年投影很贵 所以这个遥控器做的好一点也应该

网友:
以前买过索尼VL-1000,学习型基本上都只用它代全部,现在买不到了!

网友:
我也有个完全一样的,比这个还新但不知有啥用还

网友:
确实比较不错

网友:
当年给学校上的一批索尼投影机 一万三一台 突然断电风扇继续散热 镜头盖自动打开 自动枕型调整 高了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