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搭配卡尔·蔡司镜头 罗技c920摄像头拆解

楼主(2021-04-10):
网上找了下没找到这看摄像头的拆解图,只好自己动手了

造型略显夸张,大大的玻璃镜片,两侧是麦克风

多功能底座,底部带有1/4螺丝孔便于固定在支架上

拆解走了点弯路,两侧麦克风盖子硬生生被我撬开了,其实在底部有螺丝固定的,一开始我撕开垫片没看到有螺丝,拆开后才发现有两层垫片,懵了

好大一块玻璃镜片

卡尔蔡司认证的镜头,带自动对焦功能

拆下底座

拆下中框

拆下主板

主板背面

麦克风和电感

好哒一个镜头

另一个麦克风

主控也是很大一个

传感器背面的硅胶导热片

电源IC

拆下镜头,由于对焦线圈焊接在主板上,所以需要电烙铁侍候

镜头内部

传感器特写

电路板采用多层设计

网友:
好东西啊哪里淘的

网友:
还是带自动对焦的高级货

网友:
带有AF功能的高级货

网友:
应该是拾音器吧
这东西多少米入手

网友:
高端货!售价不菲啊!

网友:
带自动对焦镜头模组不错,当初价格挺贵的,大多数网络摄像头需要手动拧动镜头对焦。

网友:
卖点是自动对焦

网友:
早几年小黄鱼50多捡了一个c525 貌似是这个型号。没有夹子,之前用个行车记录仪的正好匹配,这次翻出来用找不到了。  不知道哪里可以找到这种小玩意

网友:
价格挺贵的

网友:
在京东上买了一个奥尼(aoni)自动对焦 1080P 摄像头

那画质差得很,虽然有自动对焦 但是感觉只值三四十块钱

网友(2021-12-03):
当初价格3百多,现在5百多!

网友:
正要换线 好文

网友(2022-04-06):
我有一个罗技C930C

网友(2022-06-10):
我有一个罗技C930E,求拆解教程

网友:
求有930E的拆解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