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给铅酸电瓶充电时发现电流比较大,如何降低充电电流。

楼主(2021-04-10):
买的12v铅酸电瓶的充电器,
4a的功率实际能达到100w的样子,
感觉电流太大,
现在想如何把它搞到12v4a就ok.

实际达到了100w,估计有6-7a的样子。

恒压阶段的电压也偏高,
一般14.5v-14.8v就差不多吧。
(用万用表测量也是15.7v)

专用的铅酸电瓶充电管理芯片。
EG4318A
改电流到4a是改哪个电阻??

设置恒压阶段的14.5-14.8v又是如何改?

网友:
芯片资料不是写了调节电流采样电阻大小控制电流吗

网友:
自己都资料都查这么详细了,再线路对照下就好了哇。应该就那两个大的线绕电阻的其中一个

网友A:
网上专家说铅酸蓄电池充电电压设定在15.8V可以充得比较满,对电池也比较好,在车上设定14.4V只是因为怕汽车上的用电器顶不住15.8V这么高的电压,因此,如果把电池从车上拆下来充电的话,应该是用15.8V会比较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你这100W是输入功率吧,加上转换效率的话输出功率/电流估计也差不多了,直接量一下充电电流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专家说铅酸蓄电池充电电压设定在15.8V可以充得比较满,对电池也比较好,在车上设定14.4V只是因为怕汽车 ...

你说的是对的,车上很多电器的电容耐压值都是16v的

网友:
大电流能解决硫化的大结晶吧。电池修复器有的靠大电流脉冲。

网友:
不是看绝对电流大小,是看你电瓶容量相对充电电流的关系。

网友:
改电流,红圈中这个电阻换成0.15欧姆

网友:
电流不大!后期会越来越小

网友:
短时间的大电流吧

网友:
去电厂,往轮机里边扔扳手,买一吨扳手

网友:
电瓶和充电器间串一个灯泡

网友:
铅酸电瓶电池浮充电压很多厂家都设在13.8V,非浮充使用可以充到15V以上

网友:
充电电流与你的容量有关系 容量越大充电电流越大 汽车上用的一般8~10a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