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 s11开卡不成功大神帮忙指点一下啊

楼主(2021-04-10):
我用SSDMPTOOL开的没成功

网友A:
什么错误 开卡配置也不发个图/用SATA生成工具不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错误 开卡配置也不发个图/用SATA生成工具不行么

3110有ufs固件的,3111没有明确的ufs固件,只看到说明是疑似。
这个软件看id是flash但3110当时我按照读取到的mlc的id做固件包刷不进去,还是要刷专业的ufs固件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错误 开卡配置也不发个图/用SATA生成工具不行么

看看我设置的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错误 开卡配置也不发个图/用SATA生成工具不行么

SATA我不会弄整了半天没弄明白

网友:
容量不能选自动,,,slc缓存也不能选自动

网友B:
温度也要固定,,,c7开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度也要固定,,,c7开启啊

怎么设置能给个设置图吗什么是C7和温度设置一点不懂

网友:
固定温度打上√,随便填个温度,容量选128g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7982,,,,,,,,,看我的设置图!!!!!!!!!!

网友:
这个有别的网友开成功了。

据说要在dos下面先操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7982,,,,,,,,,看我的设置图!!!!!! ...

还是不行是版本问题吗

楼主:
感谢帮忙的高手们虽然开卡没成功但我用升级固件的方法修复了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帮忙的高手们虽然开卡没成功但我用升级固件的方法修复了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忙 ...

请问你升级固件是怎么操作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升级固件是怎么操作的啊

网上有教程我主要卡在必须在PE系统下升级别的都好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网上有教程我主要卡在必须在PE系统下升级别的都好弄

你这个颗粒是用8.1.1的固件吗是上面的参照表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颗粒是用8.1.1的固件吗是上面的参照表弄的?

是在PS3111固件包里找的固件

网友(2021-07-05):
有具体教程吗,和楼主同颗粒,用sbfm8x.x开卡提示成功,但是重启后还是不行

网友(2022-05-11):
用flash2.0 81.2的固件生成FW.exe  插sata口提示升级成功,重新插拔底下led灯闪烁,不认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