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GEAR WNDR3700 v4路由器拆解

楼主(2021-04-10):
NETGEAR WNDR3700是NETGEAR在一款经典双频300M无线路由器。
硬件版本
版本
CPU
RAM
FLASH
LAN
USB
备注
V1
Atheros AR7161 rev 2 680 MHz
64M
8M
4
1
OpenWrt Backfire 10.03 支持
V2
Atheros AR7161 rev 2 680 MHz
64M
16M
4
1
OpenWrt Backfire 10.03.1 支持
V3
Broadcom BCM4718A1
64M
8M
4
1
OpenWrt 目前不支持

用了6年多的NETGEAR WNDR3700出现了5G 连接上,但是无法上网的现象,但如果切换到2.4G是可以正常上网的。于是换了一个新的路由器,拆开旧路由看看做工。

打开背盖后的做工,一颗FLASH

FLASH型号是镁光的   MT29F1G08ABADA,128M的。

断开2.4G天线,翻转电路板正面,一大块屏蔽盖

拆开屏蔽盖,几个芯片各占用一个区域,芯片上有导热垫

主控芯片AR9344

内存是2*64M的WINBOND 9751

AR9580负责RF部分

LDO芯片APL5155

MP1482与1484

给USB口供电的MP1482

电路板是四层PCB

网友A:
网件做工确实没得说,4路功放还带屏蔽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件做工确实没得说,4路功放还带屏蔽罩。

我自己感觉电解电容差点意思,当时花了不少钱。
要是固态电容就好了。

网友B:
把所有电容换成固态试试,感觉是电容老化的原因,网件高端的都是日本化工的电容,这个电容的确有点省

网友C:
楼主还不换支持ac的吗,而且9344cpu性能也一般
2017年200出了3700v4和4300v1两件

网友D:
我家的R7000好用的一批

网友:
网件的价格对得起它的做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感觉电解电容差点意思,当时花了不少钱。
要是固态电容就好了。

日系电容不比固态差,使用没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不换支持ac的吗,而且9344cpu性能也一般
2017年200出了3700v4和4300v1两件

以前是2015年买的,一起用了6年多才出问题,所以一直没换。
现在换新的路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的R7000好用的一批

NETGEAR的路由超稳定,以前都是几个月不用管。
经常是一个月电信猫死机了,把电信猫重启一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所有电容换成固态试试,感觉是电容老化的原因,网件高端的都是日本化工的电容,这个电容的确有点省 ...

我见过NETGEAR用TI的高达1M多开关频率的DC/DC芯片,用的2.2uF的陶瓷电容。
那个是真的稳定,当然成本也是相当高。
所以我觉得这个WNDR3700V4,在这个价位还是省料了一点。

网友E:
还是华为自研芯片的路由器香!
至于天线的功放。企业级的TP-Link也能做到。
当然,要是买情怀,还是得国外大牌子。

网友F:
我还在用614 V10呢,稳定就好,不需要多快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还在用614 V10呢,稳定就好,不需要多快的速度。

用了10年的网件614 ?
你真不嫌慢吗?
现在宽带,动不动就是500M的。

网友(2021-11-22):
引用 网友F:
我还在用614 V10呢,稳定就好,不需要多快的速度。

614 v10 2台,150m足够用了,难得bt了,稳定性那是摧枯拉朽,
614 v9,612各一台,这两个54m倒真有点捉襟见肘了

网友G:
网件做工看上去那么牛
为啥这么容易坏? 很多人的网件都坏过
垃圾TPlink 74x ,84x 之类倒是很少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华为自研芯片的路由器香!
至于天线的功放。企业级的TP-Link也能做到。
当然,要是买情怀,还是得国外 ...

菊花自研确实非常稳定,不带重启的,就是拓展性一般,适合家用不折腾追求稳定的人士

楼主:
引用 网友G:
网件做工看上去那么牛
为啥这么容易坏? 很多人的网件都坏过
垃圾TPlink 74x ,84x 之类倒是很少会坏 ...

也用了5,6年才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还在用614 V10呢,稳定就好,不需要多快的速度。

我还有一个614v8

网友:
引用 网友G:
网件做工看上去那么牛
为啥这么容易坏? 很多人的网件都坏过
垃圾TPlink 74x ,84x 之类倒是很少会坏 ...

可能因为太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