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损拆机一个中古路由斐讯FWR-604H

楼主(2021-04-10):
楼主跟个傻子一样收了个冷门路由,FWR-604H是斐讯的低端产品,当年的售价似乎是70?虽说是低端货,但电路板的做工还是可以秒杀三贱客之流!阉割的部分不多,甚至还保留了独立电源开关和独立的复位/WPS按钮。

如果是小白建议不要折腾这个路由了,难改得一比!坛子里的资料不多,硬改的思路为内存换为32MB的SDRAM(还需要改识别电阻,还没找着在哪),Flash换成16MB,可刷低版本的OP(推荐14版本),楼主还在研究中。

【硬件配置】
型号FWR-604H
接口4LAN+1WAN,全八芯;独立电源/RST(GPIO#10)/WPS按钮
SocRT5350F
RAMEM639165TS-6G (16MB 16-bit SDRAM)
Flash (被油漆覆盖了丝印,目测是4MB的)

另外还有板载TTL,自网口侧数起的引脚定义依次为VCC、RXD、TXD、GND。原厂系统是Uboot+Linux,因此可在Breed中恢复编程器固件。

【高清大图】

Flash下方的SR2电阻不小心吹跑了,是个1K的片选下拉电阻,但没了也不影响运行。

电源部分的电容是艾华与立隆的,查了下似乎都是大厂。

网友A:
艾华电容器,这个厂离我家只有几公里,附近好多人都在这个厂里上班,

网友:
狗日的斐讯  几万一个的路由器能不用大厂的.?

网友B:
斐讯早期的产品硬件用料也可以

就是固件一般

K2P,,这么多年还不能让人忘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艾华电容器,这个厂离我家只有几公里,附近好多人都在这个厂里上班,

   厂怎么样 ?

网友C:
RT5350F啊,温度有点高,固件也不少就是可玩性不高了...

网友:
我还在用K2:lol:

楼主:
引用 网友C:
RT5350F啊,温度有点高,固件也不少就是可玩性不高了...

+1,手贱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斐讯早期的产品硬件用料也可以

就是固件一般

其实家用场景该有的功能这个固件基本都有了,甚至还有个端口转发功能,菜单一眼看过去比同时代的三贱客低端货强大太多

楼主:
今天已经硬改成功,过程比较曲折:

由于该型号在网上还没有硬改教程,坑爹5350需要修改一组识别电阻才能顺利扩容内存,楼主对着datasheet看了半天也没琢磨出来他们在哪里。某天突然灵机一动,搜了下同厂同方案的路由器,果然有了收获!当年斐讯出了两个使用RT5350方案的低端路由,一个是手头的FWR-604H,另一个是FWR-601,后者可以在网上搜到硬改教程:改造斐讯FWR601路由器,换8M Flash,32M内存 - 无线路由器 - 无线论坛!两者PCB几乎一致,FWR-604H是FWR-601的升级版,仅有个别阻容元件的位置和丝印有区别,根据教程中的方法需要将R146挪动至R144处即可识别32MB内存!定睛一看,原厂即R144焊盘处有电阻而R146没有!斐讯真是良心!于是乎直接风枪烙铁一顿操作,一气呵成!顺利点亮!最后记得加上散热片。

【硬改方案】整体可玩性还行,固件多,有TTL,不需要自己动手改识别电阻。

FlashW25Q128FVSIG
内存EM63A165TS
(其他品牌颗粒可参考:toh:hilink:hlk-rm04
是否需要修改内存识别电阻x
TTL

(复位键还是不能中断Breed,原因不明)
推荐固件 openwrt 14.07 dir-320-b1-squashfs-sysupgrade.bin
(led对不上,需要自己改代码,还没尝试其他固件)

P.s:当年FWR-601是单天线版,FWR-604H是双天线版,前者35包邮,后者75包邮,终于明白三贱客为什么要搞假天线了!

网友:
这类老东西都没什么用,除了启动快挺省电其他不堪大用。多年前装宽带送的7620 2+32模都没撕被我拆CPU失败练手。

网友(2022-08-29):
这位朋友,我手中有个FWR-601H单天线版的,现在出了问题了:开机指示灯运行到WAN灯亮时,路由器就重启。反复这样,测20m晶振两端对地电压分别为0.56和0.59.是不是BIN文件坏了?你有吗?给我一个编程器的BIN我涮一下试试,谢谢!我QQ63017963

网友(2023-03-02):
引用 楼主:
今天已经硬改成功,过程比较曲折:

由于该型号在网上还没有硬改教程,坑爹5350需要修改一组识别电阻才能顺 ...

我这个路由器坏了,会不会是主控坏了呢?
主控旁有几个电容对地短路,取下来量好着呢。跑电路见进了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