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SM2246XT板子的土狗和ce跳线

楼主(2021-04-10):
麻烦各位大神帮忙看下这两个2246XT板子,土狗和ce跳线在什么位置,为何开卡工具不识别颗粒呢?

网友A:
蓝色那个板不是丝印标的很清楚了?主控旁边有tog丝印那个,主控下边一排那8个就是ce跳线,这组认不全就跳另一组呗,不识别可能焊接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色那个板不是丝印标的很清楚了?主控旁边有tog丝印那个,主控下边一排那8个就是ce跳线,这组认不全就跳另 ...

兄台好眼力,我楞是没看出来。

网友:
蓝色的那个板子中部就有jp写有rom

网友:
板子都标了/也不仔细看看

网友(2023-11-02):
绿色那个板可把主控左上方的R14 和下方的R52拿掉,试一试。如果还不行就把主控右下方的R4拿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