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很少见的西门子手机充电器M-CD35-050130A

楼主(2021-04-10):
今天找到一个西门子6688手机带的充电器,充电电流太小了,没啥用拆开看看

不知道在哪里下手,暴力拆解,第一次见这样的手机充电器连个滤波电容都没有

网友:
给5口交换机用用没什么问题

网友:
工艺像是控制模块里的变压器组件灌封,可以试试燃气灶加热,或者溶解掉。

网友:
可靠性好,基本不会坏,

网友:
真好,一个稳压二极管解决电压问题
幸亏是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