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米蛋卡拉OK故事机

楼主(2021-04-10):
机器不能工作了,拆开看看,问题是:开机音乐正常,进去后按按键没反应,后来发现按键正常,只是机器执行慢,半天才动作,只好等着它,可是到最后播放媒体文件时显示,失败或者是不支持,应该是操作系统问题吧?我也不会整了。

网友A:
确定电压正常的情况下,用万能的喷雾剂喷下卡槽。(理论:接触电阻过大,数据读取超时)

网友B:
换个卡试试,会不是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电压正常的情况下,用万能的喷雾剂喷下卡槽。(理论:接触电阻过大,数据读取超时) ...

有可能,好方法,值得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卡试试,会不是卡有问题了

这个试过了换卡,不读取,应该是有专门的系统吧,原卡进入到最后文件这一步,看见的每一个文件名基本上有异常字符,也有极少没有异常字符的,点了提示不支持或者是文件无效。

网友:
不会是不支持的格式吧?最近折腾养鸡的蓝牙音箱,放tf卡的mp3声音断断续续,正准备用不同码率mp3试机

网友(2023-11-15):
你可以试试USB接口有充电宝功能,改一下给手机充电也不错,发挥板子余热

网友:
谢谢分享,就一看戏机

网友:
高码率或者是中文名的音乐文件可能 不支持,

网友:
座机拍的吧,全是模糊一大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