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串电池保护板 一加油门经常断电

楼主(2021-04-10):
电压来回跳,一加油门经常断电,不是电池问题,新买的保护板装上就这样!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如果电池确定没有问题,查一查检测线有否接触不良。

网友:
你怎么确定不是电池组的问题?用别的保护板试过吗?

如果是这样,呢就是保护板的问题了,两种保护,过流保护,和过放电低压保护,

那就是过流了呗

楼主:
保护板背面均衡电阻201和旁边的471烧了两个,更换后正常了!

网友:
应该是你的电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