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便宜好用的DCDC芯片

楼主(2021-04-10):
RT
要求输入耐压高于24V,保险起见28V及以上比较合适。输出3.3V 500ma以上(可以是可调的)。关键是要便宜,5毛钱左右的最好,不介意使用国产芯片。

网友A:
mp1584  mp2307感觉是不是大材小用了

网友B:
可以用MP1584,贴片8脚封装。
工作电压4.5-28V,工作频率1.5MHz,输出电流3A,
某宝有现成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1584  mp2307感觉是不是大材小用了

确实发大材小用了,而且这两货都不便宜。我要便宜到5毛左右的那种。最好5毛以内。
这两货批量价格都上2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MP1584,贴片8脚封装。
工作电压4.5-28V,工作频率1.5MHz,输出电流3A,
某宝有现成的模块。 ...

太贵了
还要打字数补丁的啊.exe

网友:
34063就好了

网友A:
当年3r33几毛钱一个的时候怎么不多屯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贵了
还要打字数补丁的啊.exe

降压模块4.5-28V, MP1584EN ,输出电压可调,是成品,1.96元包邮,如果这还贵了,那简直就是没有天理了

网友C:
我的印象中34063最大输入25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印象中34063最大输入25V???

最高40V呢,这个有500ma输出,应该符合楼主的要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最高40V呢,这个有500ma输出,应该符合楼主的要求

我X,贫民神器34063这么牛A么,不过我和印象中发热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年3r33几毛钱一个的时候怎么不多屯一些

这个确实是很经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X,贫民神器34063这么牛A么,不过我和印象中发热大啊?

效率不怎么高嘛,发热是大一点,想增大输出电流可以外挂功率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印象中34063最大输入25V???

34063所有的条件都刚好符合你的要求,怕发热和电流不够可以加mos管扩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