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又拆电焊机 求肯得250焊机电路图

楼主(2021-04-10):
又弄了一台肯得250迷你焊机。四颗管子击穿。整流桥击穿。网购50jr22管子。换上。空载电压100v。风扇正常转。负载接一个500w灯管微亮。输出端用一细铜线短接试火。一下就炸管了。四颗igbt击穿。以为买的管子不好又换了4颗还是击穿了。管子周围都查了驱动电压。电阻二极管都正常。后来查了给定不正常。调节电位器。3846芯片5脚始终5v左右。没有变化,正常应该0-5v变化吧。还有4脚反馈电压0.3v正常应该0.13v。四个二极管处是0.13v。经过一个电阻到3846芯片4脚。电压就变成0.33v了。3846其余各脚电压都正常。没有这种焊机图纸。维修无重下手呀。控制小板都测了没有看到坏件。主控3846+tl084+tl084+tl082

楼主:
壮烈牺牲的管子

网友:
结构很紧促呀!4管全桥,3846电路部分仔细跑一跑应该好分析,IGBT损坏驱动部分各个电阻 电容全部检测一遍,最好更换。

网友(2022-11-07):
绝缘做好了吗  管子和散热器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