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撞树上了,自己怎么修?

楼主(2021-04-10):
老婆倒车时没注意看,尾箱撞到一棵斜探出来的树枝上,凹了一块,问了相熟的修车店,维修费预计600元以内……她嫌贵说不修了,就这样吧,反正是旧车…想问一下一般修这个要多少?自己弄能弄好不?

网友:
这个自己修复的话可以试试拆开后备箱内衬,看看有没有办法敲出来,如果不行的话钣金+做油漆的话 不用600的,估计400左右会有人做的。

网友:
方法有很多种,1拿小吸盘从外面吸  2拆开挡板从里面敲  3等待有缘人

网友A:
没必要,等下一次撞得严重了一起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等下一次撞得严重了一起修。

漆面裂了,小心生锈

网友:
这么小点应该不会很贵吧,不行自己敲一敲

网友:
树好修!过几天就长好了

网友:
拆下后盖自己敲,用木板垫着,上面铺上报纸,从里面敲,里面也垫上厚点的小木块。

网友B:
加我微吧,就是我的社区名,比你这个严重自己拉起来了,保留原厂漆,不是后喷的漆能比的

网友:
出死褶了,应该不太好修

网友:
漆面损坏了,建议还是修补一下,不然生锈后再补,可能还是容易生锈。

网友:
慢慢敲出来呗,一般可以的,最后上点锡刮平下,送去喷漆

网友:
小坑不需要修。

网友:
仔细看过,漆面开裂,需整面喷漆费用用不了600哈,最多也就是人工加漆300左右,想省钱自己用热水汤后用硬塑料或者椭圆木棍顶出,漆面点漆修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我微吧,就是我的社区名,比你这个严重自己拉起来了,保留原厂漆,不是后喷的漆能比的 ...

这个地方不好拉,可以说普通方法拉不出来。这个边角地方偏硬。楼主的漆面已经剥离了,那一小块肯定保留不住

网友:
不用修,我的车尾变形了一点,也是想从里面往外面敲回,不好弄的,一年多没有管它,上周被别人追尾,变形严重,刚好一次修理了。
小磕碰都会有的,老司机都不修

网友C:
600不贵了,正好在折弯的地方,一般都是把内衬拆开直接从里面往外顶,目测无痕凹陷修复是不太可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600不贵了,正好在折弯的地方,一般都是把内衬拆开直接从里面往外顶,目测无痕凹陷修复是不太可能了吧 ...

这个情况钢板不可能完全恢复原状,整形后还需要打腻子和原子灰,然后喷漆。600块不算贵。

网友:
漆裂了不好修,漆没裂还是好办

网友:
不修,时刻提醒自己以后看清楚再倒车,当年买新车一星期,前保擦墙上了,补了一次,过几天又擦了,后来没修,就不擦了